想学习FPGA,应该怎么学起走呢

楼主(2022-08-31):
想学习FPGA,应该怎么学起走呢,我主要想学习用FPGA做数据采集和处理方面
应该怎么入门开始。

网友A:
这有什么捷径?买块开发板从语法开始学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有什么捷径?买块开发板从语法开始学呗

应该买哪个的呢?原子的?主要想找教程好一点的

网友:
教程是一方面,主要是你还是得习惯用计算机的方式去思考电路问题。你写的每一句话都是一块硬件电路。常用的数字电路模块你要弄懂怎么回事(触发器/锁存器/缓冲器/各种门,剩下的就是写代码了。

网友B:
先搞个MAX系列的开发板玩玩,比如旧一点的MAX ii,MAX V,最新的MAX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搞个MAX系列的开发板玩玩,比如旧一点的MAX ii,MAX V,最新的MAX10

有没有好的推荐 教程好一点的

网友:
emmm……
我的是在学校里面学的……

网友:
买块开发板吧,跟着教程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好的推荐 教程好一点的

网上买个开发板一般都会有教程
其实不买开发板,先学Verilog语言,等学会了,能成功编译个计数器点流水灯后就可以买个开发板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买个开发板一般都会有教程
其实不买开发板,先学Verilog语言,等学会了,能成功编译个计数器点流水灯 ...

软件自己带有时序仿真吗?

网友:
仿真用 Modelsim

网友C:
先搞个板子,点流水灯 哈哈
我之前就只玩了V语言的流水灯 然后搞了ARM 内核 当MCU点灯 按键 就不玩了
很多年了。当时用的是黑金FPGA

网友D:
学习这个最好有项目用,这样入门就快。可以先实现一些常见IC的功能,比如编码器,译码器等数字电路,然后在深入一些。

网友:
大哥顺风车,需要推荐带DSP+arm内核的FPGA......做射频信号采集和计算....1GHz..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这个最好有项目用,这样入门就快。可以先实现一些常见IC的功能,比如编码器,译码器等数字电路,然后在 ...

我就想做高速ADC的数据采集,并做数字信号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搞个板子,点流水灯 哈哈
我之前就只玩了V语言的流水灯 然后搞了ARM 内核 当MCU点灯 按键 就不玩了
很多 ...

verilog可不能称为V语言,
V语言是最近2年新出的一个类似于rust的语言,你可以搜一下vlang

网友:
想当年学校学的就是MAX II Plus ,离开校门再也没接触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想做高速ADC的数据采集,并做数字信号处理。

哈哈哈,喜欢搞采样的,最后都会走到这步啊。我19年学了两月Altera的,但年底遇上变故就放下了,今年想捡起来的时候,发现Altera的片子已经成理财产品了
后来搜索到一个国产的AG1280,据说兼容Altera,用来驱动ADC还是很不错的,正在画DEMO。

网友E:
A家和X家的开发环境太庞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A家和X家的开发环境太庞大了……

Altera还好吧,,最小安装的话,安装文件2GB多,还能接受。。
Xilinx确实离谱,,Vivado最小安装,安装文件也得二三十个GB,,

网友(2022-11-21):
板子 不用买 ,复习数电,用modelsim  把书上的 例子都敲完测试,看波形  ;

modelsim安装完2个G,VIVADO安装包20个G以上

网友:
买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