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一种多进1出的4-20ma电流隔离端子

楼主(2022-08-31):
需要3路或4路4-20ma电流输入信号,平均为1路4-20ma电流输出,有没有这样的隔离端子?或者有其他解决办法?

网友:
mcu进行AD采集,  DA或者PWM隔离之后输出

网友:
多路4-20MA输入,多路4-20ma输出,这都是标准的东西。
但是楼主需要能把多路4-20MA的数据进行计算后,再去影响4-20MA输出,那估计就不好找了。
至少也得是能写脚本的那种网关或者变送器了

楼主:
使用现场原来使用一个电流输出的超声波料位检测,但是被检测面太大,需要多个超声波同时检测,再取个平均值来计算。现在准备换成多路模拟量采集Modbus通讯的模块了。

网友:
万一加料口有问题造成物料堆积这种方法不是找麻烦吗?

网友:
用plc输入后做运算

网友:
3只一进二出隔离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