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四层板层叠方案中可以只有一个信号层吗?

楼主(2022-08-31):
参考资料上说最好将信号上下都设置为参考地层,那这样的话如果是用四层板的话可以按照GND01\SIG02\GND03\PWR04这样的方案来进行层叠吗?(信号比较少,只用到了三四个小芯片和些电阻电容)

网友:
肯定可啊

网友:
设计为地层了就是用负片的,不好走线。但是你自己在正常的线路层上铺地是很容易的啊。
你的设计图所有层全用线路层就好,然后自己爱铺多少层地都可以。

网友:
你看的啥野鸡资料

网友A:
一般是SIG/GND/PWR/SIG

你想一想,芯片都放顶层,那么顶层怎么可能是GND呢?怎么走线,都打过孔?

真心要默默骂一下这样的SX。顶层SIG,第二层GND完整平面,那么顶层是个非常好的层,可以走关键信号。

当然了,也不排除很有钱,器件很少板子很大,为了“抗干扰”(真的吗?),也可以那么走,当我没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SIG/GND/PWR/SIG

你想一想,芯片都放顶层,那么顶层怎么可能是GND呢?怎么走线,都打过孔?{:huffy: ...

你可以研究下诺基亚S60v3时代的手机主板

层叠设置还是看设计需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