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四层板层叠方案中可以只有一个信号层吗?

楼主(2022-08-31):
参考资料上说最好将信号上下都设置为参考地层,那这样的话如果是用四层板的话可以按照GND01\SIG02\GND03\PWR04这样的方案来进行层叠吗?(信号比较少,只用到了三四个小芯片)

网友A:
可以,效果好

网友B:
你要是一层就能把信号搞定,还上四层板?有钱这么任性吗?
还是你是什么特殊信号的板子?

网友C:
我幻觉了吗?
怎么重复的?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7000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幻觉了吗?
怎么重复的?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70007-1-1.html

我刚发过之后不小心又点了一次。而且删除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一层就能把信号搞定,还上四层板?有钱这么任性吗?
还是你是什么特殊信号的板子? ...

输入的电流信号是na级别的,防护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效果好

好的谢谢。我昨天投了一版,是按照sig01/gnd02/pow03/sig04/来的,第四层实际上就只走了两条线。但是是属于微弱信号的信号线。然后每层基本上都大面积铺地了,这样的话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效果好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