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期严肃的科普,景区高空项目使用三点安全带非常危险

楼主(2022-08-31):
视频
https://weibo.com/tv/show/1034:4 ... om=old_pc_videoshow

外面的视频很容易丢失,我下载下来并且上传到我们的百度网盘了: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5的分享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1_Zg92cXm84YbLGjvW8JQ
提取码:356y
(18.84mb)

网友:
还是得搞装空调那些师傅的装备才行

网友:
其实三点式安全带就是他们这种场合用的(防止意外翻出围栏),他们三个应该给自己绑一个才安全。

网友:
不是全身的都不安全。

网友A:
全身式的会不会把蛋蛋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身式的会不会把蛋蛋卡坏?

不会。

网友:
这个前几天刷到了,惊出冷汗。

以后见这种高空的项目有多远躲多远。

网友(2023-01-06):
有坠落隐患的高空作业,必须使用五点式大双钩安全带;不要使用平台地面电工用的那种三点式安全带!
俺作石化放空火炬安装调试多年,见了好几起安全带选择错误导致的坠落事故!

网友:
我之前高空拓展的时候,用的就是全身安全带。
最后一关后仰跳崖,下落了半秒多,然后平稳减速落地,全程没有勒得蛋疼

网友:
5点式安全带是不是安全座椅那一种?绑住大腿根的那一种?

网友:
景区哪肯用全身的呀
穿裙的女士,就没法玩了。

网友B:
去年 家里被 两岁多的小孩反锁自己在里面了  打电话给开锁公司,也没办法开门,后面他们找人从6楼天台下4楼去,只绑了一条简单的安全带,爬出天台围栏时,我反复叫他们要绑好安全带。
结果。。。。。。。。

正要跨出围栏的前一秒,他们伙伴扯了一下安全带,竟然掉出来了。真的是上天保佑!后面放弃了从天台下去,改为从地面爬上4楼。过程直的是惊险。

幸亏没出事,不然就难搞了。

万一出事了,不知我要不要赔钱。

想了一下,应该不用我赔吧,  因为不是我直接请高空作业的人的,我是请开锁公司的人来开锁,开锁的人搞不定,他们自己打高空作业的人来。

这样出事会不会算到我头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年 家里被 两岁多的小孩反锁自己在里面了  打电话给开锁公司,也没办法开门,后面他们找人从6楼天台下4楼 ...

估计跑不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年 家里被 两岁多的小孩反锁自己在里面了  打电话给开锁公司,也没办法开门,后面他们找人从6楼天台下4楼 ...

不会全算到你头上,但你肯定不可能全身而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