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布线时除布线的网络外,其他布线、焊盘等都自动隐藏

楼主(2022-08-31):
请教,AD布线时除布线的网络外,其他布线网络、焊盘、元件等都自动隐藏,在哪里设置可以恢复?

网友:
点上线之后按方括号

网友:
点左下角的图层颜色的位置,打开layers&Colors,点到View Options,下拉到Mask and Dim Settings,调节这三个,得到你想要么效果

网友:
高亮了网络和设置了mask level ,导致的
治标就用shift+c 或者右下角的clear,取消高亮网络,但是只要设置了高亮网络都会存在此现象
治本就设置mask level,调节mask objects factor

楼主:
感谢以上知道,已经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