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的硬件CRC如何分多次计算数组的CRC值?

楼主(2022-08-31):
现在我的程序在OTA升级过程中需要同时分别计算CRC16和CRC32的数组数据,现在想通过硬件CRC完成CRC值的计算。但实际使用发现,拆分计算后的结果和一次计算的结果并不一致。
以下面的程序为例,把rt_uint8 data[8]=={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拆成4字节分两次计算:

        rt_uint8_t data[4]={0x01,0x01,0x01,0x01};
        CRC_HandleTypeDef _crc;
        _crc.Init.CRCLength=CRC_POLYLENGTH_32B;
        _crc.InputDataFormat=CRC_INPUTDATA_FORMAT_BYTES;
        _crc.Instance=CRC;
        _crc.Init.DefaultPolynomialUse = DEFAULT_POLYNOMIAL_DISABLE;
        _crc.Init.GeneratingPolynomial = 0x04C11DB7;
        _crc.Init.DefaultInitValueUse = DEFAULT_INIT_VALUE_DISABLE;
        _crc.Init.InitValue = 0;
        _crc.Init.InputDataInversionMode = CRC_INPUTDATA_INVERSION_BYTE;
        _crc.Init.OutputDataInversionMode = CRC_OUTPUTDATA_INVERSION_ENABLE;
        HAL_CRC_Init(&_crc);

        rt_uint32_t result = HAL_CRC_Calculate(&_crc,(uint32_t*)data,sizeof(data));
        HAL_CRC_DeInit(&_crc);
        _crc.Init.InitValue=result;
        HAL_CRC_Init(&_crc);
        result = HAL_CRC_Calculate(&_crc,(uint32_t*)data,sizeof(data));

和下图在线CRC计算的结果对比,4B83FDBA是我的期望值,但实际计算出来的结果是DC9C9E43。这个网站看来初始值的重新传入和STM32硬件的一样,但我网上找了别的CRC32算法,是可以拆分后也能算出4B83FDBA的。现在主要是知道STM32的硬件CRC怎样正常拆分计算?

网友:
OTA没有效率要求,直接用软件算吧

网友A:
init value第一次为0xffffffff,第二次为你上一次计算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it value第一次为0xffffffff,第二次为你上一次计算的值。。

现在就是这个思路嘛。
DEBU发现__HAL_CRC_DR_RESET(hcrc)这一句有时候执行无效果,原因未知。
反正第一次计算,始终没法把上一次的CRC值成功写回到DR寄存器,无论是通过初始值寄存器还是直接写CRC寄存器,始终不是我想要的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这个思路嘛。
DEBU发现__HAL_CRC_DR_RESET(hcrc)这一句有时候执行无效果,原因未知。
反正第一次 ...

你代码里面有个default init value你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