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油站的办的卡是否是CPU卡,能用读卡器读出数据吗?

楼主(2022-08-31):
加油站的办的卡是否是CPU卡,能用读卡器读出数据吗?   是不是超过5此读取失败就烧卡呀?

网友:
很好奇你想干嘛

网友:
要冷静!回头吧

网友:
实时联网的别想了

网友:
就算是M1,漏洞也堵差不多了

网友:
现在的东西都是有后台管理的,不像以前一些东西完全靠介质本身,比如几十年前那个IC电话卡:)

网友:
3次锁卡吧,最近10条交易记录可以读到,其他的数据都是PSAM卡和密码才能读到

网友:
早就CPU卡了。

网友A:
变色龙了解一下,你真刑。玩玩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色龙了解一下,你真刑。玩玩可以

接触式ic卡 要做个转接板

网友:
和公交卡差不多,里边有程序的,俗称 CPU 卡
灰锁是加油卡的一个特色功能,其他卡可能也会有灰锁的指令但一般不用

网友:
你用读卡器应该是可以读出一些没有保护的文件的
有保护的文件要认证过才能读写,没有密钥的话是没办法了

网友:
后台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