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较新的NB模组,用于替换现在使用的BC26

楼主(2022-08-31):
原因: 代理说后续可能买不到BC26了。
要求: 最好还是移远的;最好功耗低点;最好支持频段多些。
感谢!

网友:
bc28F、BC25

网友:
代理不给你推荐么?

网友:
BG95\BC25都可以...

网友A:
BC260YCN、BC28都在正常供货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BC260YCN、BC28都在正常供货的吧

额,反正我听采购说,以下是她复述代理的原话(我自己并不直接对接代理):
“不保证后续BC26有大批量备货,建议提前更换。”
备注:
其实我们量不大,一次只采购几百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反正我听采购说,以下是她复述代理的原话(我自己并不直接对接代理):
“不保证后续BC26有大批量备 ...

BC26和BC260Y,是两个型号,BC260Y可以直接PIN TO PIN替换BC26,代码估计要做点调整,你可以让采购确认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反正我听采购说,以下是她复述代理的原话(我自己并不直接对接代理):
“不保证后续BC26有大批量备 ...

几百个随便淘宝都能买到,这不是你担心的问题。

网友:
BC260Y 是目前他们主推的nb模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