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网上查看电表的实时功率?

楼主(2022-08-31):
之前在其他帖子看有坛友提到可以查看实时供电功率。

在哪里查?

网友A:
电费查缴点开可以查到昨天的用电量,实时的好像不能查吧,我是买了一个电能计来检测负载情况的

网友B:
只能看到一天的用电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费查缴点开可以查到昨天的用电量,实时的好像不能查吧,我是买了一个电能计来检测负载情况的 ...

你的电能计可以联网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看到一天的用电量

一天用电量哪里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天用电量哪里查?

我用的国家电网app,点开电费账单,点击下面的用户号进入电费账单,下拉,单击历史用电情况,默认显示的是月度电费,需要点日用电量一下,只能查看最近7天的数据。

楼主:
摸索到了,这里有个不显眼的“用电日历”

每天的数据:

网友:
刚好用上 ,哈哈哈

网友C:
尽然有日耗电0度的,这是如何做到的。冰箱路由器交换机光猫空调待机,电视机,电脑,监控除了关总闸不然做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尽然有日耗电0度的,这是如何做到的。冰箱路由器交换机光猫空调待机,电视机,电脑,监控除了关总闸不然做 ...

总闸关了。

这是我的租客的。

网友:
连接一个485的模块?根据DL645协议读取。类似自己搞个集中器,但是不知道是否允许。
另外简单的量一下,感觉用电流钳表差不多了,因为家电的功率因素有要求,测试电流基本知道功率,尤其是大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