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方程 n = (n-1) * 15 / 16 + 0.25中n的最大值怎么算的啊?

楼主(2022-08-31):
(n-1)是n的上一次值,初始值为0

网友A:
等式变化, 变成 () = 0, 再求极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式变化, 变成 () = 0, 再求极值。

请教这种算法有名称吗?

网友B:
数列单调递增,没有极值。只在 n->+∞ 时有个上限为 4.

这个数列可以转化为等比,推倒如下:

然后这个散点函数是个单增的,也就没有极值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列单调递增,没有极值。只在 n->+∞ 时有个上限为 4.

这个数列可以转化为等比,推倒如下:

非常感谢,这种算法有专业名称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这种算法有名称吗?

具体名称不详,但可以肯定出自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名称不详,但可以肯定出自这里:

谢谢你,大师啥都通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大师啥都通啊

刚巧数学天天用,就来试试。也是折腾了一番

P.S. 细看推倒第一行应写作 n-1>=0,不过不影响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巧数学天天用,就来试试。也是折腾了一番

P.S. 细看推倒第一行应写作 n-1>=0,不过不影响结论 ...

佩服

网友C:
这个叫递推关系或者叫递推方程,通解形式在组合数学里面有介绍。这个例子在附件3.2.4里面有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叫递推关系或者叫递推方程,通解形式在组合数学里面有介绍。这个例子在附件3.2.4里面有介绍。

都是大神,牛
如果要改变斜率,而上限值不变,要改哪个参数?

网友:
这个可以反推,4楼的解析式中只要15/16小于1,当n趋于无穷大的时候,极值就等于4了。可以令解析式中的15/16为m,可以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