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种激光模块如何使用

楼主(2022-09-01):
小弟正在为使用一个10W 960nm 激光模块发愁。
先上激光模组规格书

目的
1、是为了控制这个激光模块输出不同的功率等级,如1W,2W,3W等,需要精确到0.1W。
2、输出不同周期的激光,如100ms输出100ms关断,常开,或手动开关。

因为以前没用过这种模块,特请各位技术大牛指点一二?
1、如何实现,是否需要可控恒流源给激光供电。
2、可控恒流源是需要自己设计电路还是有现成的控制芯片,是否可以使用大电流的LED恒流驱动电路,带调光的那种?
3、控制激光的开关周期是使用PMOS好还是NMOS好?
4、这么大功率的激光模块,使用中要注意什么,温度?限流?
5、这种激光模块温度控制要求是否很高?需要使用PID算法吗?
6、规格书不是很全,请教模块上的PD脚该如何使用?

非常感谢!

网友A:
百度一下  APC电路?

网友:
哦原来就是几个led在里面,看楼主描述我以为已经是做好的模块,只需要一个供电电源,一个功能控制信号呢,结果只是几个LED,所有功能要自己实现,包括led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一下  APC电路?

谢谢,我去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