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步进电机的驱动,谢谢!

楼主(2022-09-01):
1,最近弄个步进电机,不知道怎么驱动 ,请教大家,有什么可以推荐的驱动 芯片吗,谢谢!

网友:
看看电压、电流,某宝有一搜就能搜到很多常用方案呢

网友:
四线的引脚。内部Q2Q3等并联好了的,直接按逻辑表给电平即可。

网友:
这种内置开关管的很少见,不过表中已给出步序了,因为没有PWM斩波,所以电压要按要求来,通常电压比较低,只接按步序给信号就行了,估计是5V的

网友:
电流多大?42电机一般是1~2A相电流,驱动用A4988 DRV8825 LV8729都可以。57电机电流2~5A,可以考虑TB6560/TB6600。

网友:
还 有TB5128FTG。6560就别考虑了,最近缺货导致价格暴涨

网友:
如果是两相四线式的,直接用通用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吧。省时省力。

网友A:
里面不带三级管的,TMC2208便宜细分 高效果好,远超DRV8825

楼主:
拆开看了一下,没有三极管,
这个有现成的驱动 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面不带三级管的,TMC2208便宜细分 高效果好,远超DRV8825

2208就3D打印机轻载用用还行,高速大扭矩上不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拆开看了一下,没有三极管,
这个有现成的驱动 芯片吗

步进电机拆开就废了,磁铁会失磁,装回去扭矩也大幅下降。

驱动芯片上面写了一大堆,怎么还在问?

3D打印机常用的DIP16模块,A4988 DRV8825 LV8729 TMC2208/2209/2225都有,接口都通用的,STEP/DIR/EN三个信号即可驱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拆开就废了,磁铁会失磁,装回去扭矩也大幅下降。

驱动芯片上面写了一大堆,怎么还在问?

拆开会失磁性?不是永磁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开会失磁性?不是永磁的吗

步进电机的磁钢不是常见的钕铁硼强磁,矫顽力低,拆开会失磁。

网友:
步进电机好拆不好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