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开源电子负载,想学习下

楼主(2022-09-01):
如题.有没有优秀的,简单的开源电子负载项目,想学习下

网友:
电子负载就是恒流源单元组成的一个恒流源阵列,因为每个管子的功率是有限的。高压的负载使用高压的igbt作为功率单元。恒流源的核心技术并不复杂复杂的是器件,首先用于检流的电阻就是不可逾越的鸿沟,检流电阻温飘大就不能很好的控制恒流源。所以高级的负载每个单元的电流都不大,为了获得大电流就需要数十个单元组成阵列。然后是测量,按理说每个单元单独测量好一点,但电路过于复杂所以市面上卖的都是并在一起测量,瓶颈又回到电阻上了,分压电阻我们没有,检流电阻也没有,即便是6j8的锰铜丝不是干仪表的都没地方买。其实电子负载也是电源的一种,并且非常有用。在许多军品的电源输出端都是先接一个电子负载消耗一定的电流再输出。

网友:
楼上全说了,顶一下。还有dac

网友:
想好好的学习制作一个交流电子负载,简易点的就行,有没有好的资料呀,谢谢

网友:
电子负载这类东西简易了很没有用,因为原理上理解并不难,器件决定了品质,这也是大多数模拟电路的特性。就好比说恒流源单元吧,由于需要很多单元组成恒流源阵列,所以每个单元的准确度很重要,运放的零飘突然就成了问题,因为在高压下本身每个单元的电流就很小如果因为零飘导致不准就太可惜了,所以买高压的负载都挺贵。还是那句话,没有好的器件别做,想玩模拟首先要考虑的是有没有器件。就像好多小白玩adc,一个劲的乱跳,事实上电压基准,前端,都不过关。在中国连个好一点的电阻都没有整天还要研发光刻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