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以读取身份证号的读卡模块?

楼主(2022-09-01):
有没有可以读取身份证号的读卡模块?   只需要读取身份证号码即可。。。看了下往上都是基于这个蓝色模块二次开发销售的,有谁知道这蓝色模块哪有卖的? 或者谁有资料贴上来看看呀

网友:
身份证号读出来其它的信息也一同出来了。只有公安部的0503   0513模块能读。

楼主:
有可靠的购买渠道不?

网友:
我有一个是要联网的,串口驱动,联网读卡时要好几次数据交互而且时间要很短。
淘宝好像有离线的,贵挺多

楼主:
就是要离线的

网友:
这玩意儿完全是垄断的,新的一千左右,旧的放咸鱼都有人五六百收。

网友:
图像OCR 的可以吗?

网友:
据说没有通过公安部认证的机器把身份证信息读出来了就涉嫌犯罪。建议用OCR识别数字和汉字,这个没有问题。

网友A:
用过一款,价格好像是1千多点,能读卡号,姓名,住址,照片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一款,价格好像是1千多点,能读卡号,姓名,住址,照片等

推荐哈品牌 或者链接看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荐哈品牌 或者链接看哈

我用的东信的TTL接口模块

http://www.eastcoms.com/

网友:
你没看满大街做核酸的都是手机拍照上传么?我怀疑迟早这些身份证照片要流出来。

网友:
手机nfc可以读取身份证办理电子身份证随手机携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荐哈品牌 或者链接看哈

我自己创业,证件阅读方案有多种方案。可以选择,站内可以联系。

网友:
德卡的读卡器就行,USB接口。不需要联网的。身份证上你能看到的信息都能读出来,照片也可以读出来,不过清晰度就差点。

网友:
这个资料我有,但是涉密不方便公开,这个模块购买是需要资质的,但是可以买二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推荐哈品牌 或者链接看哈

0513  是小黑盒   0503是你图片中的大兰盒  这个是公安部下属公司专营的 出厂价是 750左右  这个只是一个数据解码器,读头就是普通的13.56M 的读写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0513  是小黑盒   0503是你图片中的大兰盒  这个是公安部下属公司专营的 出厂价是 750左右  这个只是一个 ...

估计商家都是在公安部指定企业买的大兰盒子二次开发的,有兰盒子接口定义资料吗?发上来看看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商家都是在公安部指定企业买的大兰盒子二次开发的,有兰盒子接口定义资料吗?发上来看看呀  ...

没必要去开发啊,这种做烂了, 这个板有人卖 20元一片。BOm成本就要10元

网友C:
接口定义网上都能搜得到,我可以解答楼主的部分问题

网友D:
我是搞联网解码身份证这块, 你有啥需求细说看看? 感觉能合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口定义网上都能搜得到,我可以解答楼主的部分问题

看到串口了  可以串口读取身份证信息吧?  有指令表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搞联网解码身份证这块, 你有啥需求细说看看? 感觉能合作呢。

要脱机版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脱机版本的

那个蓝盒子是硬加密的,数据从蓝盒子出来,还有软加密,那个身份证阅读器,我们用的多了,基本都是离线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脱机版本的

我们还有一种办法,读取身份证的唯一序列号,然后内网里面绑定到身份证号码上,这种的话,第一次要注册,还有更好的办法,你应该能想到,不能说。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到串口了  可以串口读取身份证信息吧?  有指令表没?

必须配合射频模块才能读出数据,串口和USB的协议一样,只有3条指令,核心还在于射频模块,现在一般是用模拟IIC做的通信,那一部分我调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脱机版本的

脱机的话麻烦一点,内置一个4G通信模块,总之还是需要联网的。    蓝盒子那个资料网上搜一下“居民身份证验证安全控制模块接口技术规范” GA/T 467-2019  就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必须配合射频模块才能读出数据,串口和USB的协议一样,只有3条指令,核心还在于射频模块,现在一般是用模 ...

只要有蓝盒子,射频模块没啥开发必要了,  如同19楼说的。

我见过射频芯片有直接支持这种i2c接口的,  电路板也有现成的。  贵就贵在蓝盒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要有蓝盒子,射频模块没啥开发必要了,  如同19楼说的。

我见过射频芯片有直接支持这种i2c接口的,   ...

现在0503蓝盒子二手的都要七百多,0501便宜,不能读指纹

网友:
身份证里有个人信息,比如身份证号,地址,照片啥的,那个需要ga指定的模块才能读。
同时身份证的ID也是可以读出的,可以作为唯一的身份识别,当然需要第一次注册甚至绑定一下。

能读身份证ID的模块很多,也很便宜,几十块钱就行。

楼主(2023-09-27):
听说芯片级别的出来了,可以代替蓝盒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听说芯片级别的出来了,可以代替蓝盒子

早就有了这只能用在智能门锁上面。好像是,只能核对,不能读出来明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就有了这只能用在智能门锁上面。好像是,只能核对,不能读出来明文吧。 ...

GAB 新款芯片,还没量产,已经放出芯片了,替代那种大蓝盒子的。。。估计明年量产, 朋友圈看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GAB 新款芯片,还没量产,已经放出芯片了,替代那种大蓝盒子的。。。估计明年量产, 朋友圈看到的 ...

不需要授权就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