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耿太弱鸡了,作品太乡村。看看越南小伙使用泥巴做的布加迪超跑,这才是高水平高品味

楼主(2022-09-01):
没钱买布加迪超跑怎么办?自己动手做一辆呗!

近期,三名来自越南的小伙在NHET TV Youtube频道上,发布了一台他们自己动手制作“布加迪”超级跑车的视频,而最让人称奇的是,这台跑车的外壳竟然使用泥巴制成!

制造外壳的过程有点像汽车工程师的泥塑,在事先打造好的架子上一点一点糊上去,然后打磨,修理,成型之后,喷上类似粘合剂一般的液体,并静置晾干,至此,一台车的雏形就初步诞生。

随后小伙子们找来了一台来自丰田的发动机,估计是个拆车件,给装在车架上,并开上路去测试其工作状态。

搭建好了“内核”之后,下一步就是将制造好的壳体给套在这台车身上,并做精细化处理。

经过更多的细致处理,比如给车壳开洞、制造方向盘、制造灯组、喷涂车漆等,最终这台蓝黑配色的布加迪超跑正式诞生。

由泥巴制成的超跑并非样子货,它真的可以被开着出门,行驶在马路上,整体效果甚至可以假乱真,十分拉风。

视频
https://weibo.com/5393135816/M3JBaaX1n

外面的视频很容易丢失,我下载下来并且上传到我们的百度网盘了: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5的分享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8AoSQNUgwfDGcjvGFmsuA
提取码:3461
(16mb)

网友A:
我爸比手工耿/越南小伙 能力强多了 ,但他不会说话,表达不行。普通话不行,广东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爸比手工耿/越南小伙 能力强多了 ,但他不会说话,表达不行。普通话不行,广东人 ...

你单独发一个主题,寻一个代言人,由他发视频和推广。

估计有坛友有这个能力。

网友B:
这个广西小伙做的也不错,还能上路开。钣金水平一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广西小伙做的也不错,还能上路开。钣金水平一流

电动的吧?

越南小伙可是使用丰田的汽车发动机。

网友C:
像是用泥作胎模,最终做的玻璃钢壳体

网友D:
上路遇到交警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是用泥作胎模,最终做的玻璃钢壳体

哪里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路遇到交警咋办

你问4楼那小伙。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哪里看出来?

制造外壳的过程有点像汽车工程师的泥塑,在事先打造好的架子上一点一点糊上去,然后打磨,修理,成型之后,喷上类似粘合剂一般的液体,并静置晾干

“喷上类似粘合剂一般的液体”这里估计是外行写的,实际应该是铺玻纤布,涂刷树脂,干了再铺再涂,反复多次,最终形成玻璃纤维外壳。

网友F:
手工耿早年靠恶搞吸引流量,可惜火了以后他的团队还没转变思路,仍然去制作那些弱鸡恶搞的东西。
感觉后期要多展现一下硬实力才行,不然门槛太低就只能比创意了,可是灵感又不是天天都有。

网友:
按照剧情发展,布加迪老板被感动了,给他们一辆真车。。。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哪里看出来?

34'处有帖玻璃纤维的画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喷上类似粘合剂一般的液体”这里估计是外行写的,实际应该是铺玻纤布,涂刷树脂,干了再铺再涂,反复 ...

应该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34'处有帖玻璃纤维的画面

果然!

这辆车的最后成品,竟然是玻璃纤维的,硬度和强度非常高啊!

网友:
是用泥做外表面造型,然后表面铺图上的白色材料,硬化后再白色材料内面刷几层玻璃纤维再去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单独发一个主题,寻一个代言人,由他发视频和推广。

估计有坛友有这个能力。 ...

他太老了,六十几岁了,人老手脚也没年轻人灵活了。没人愿意看做事慢吞吞/说话表达不好的老头子做事。 再加上手工的东西做得很慢的,一年能做好一个汽车大小的东西算很快了(含内部结构)。
那些视频团队还不如找一个口才好的形像适合的美女,由专人制作这些手工件,再由美女做做样子/拍视频还多人看。
  我家是开修车店的,店里常常有四五辆车同时修,那些各式各样的事故车的钣金都是我爸手工制造的,可做到跟原车一模一样,车友介绍车友,生意很火。
他还开有机械厂。亲自做过许多专用的高精度加工机床/工具,他亲自设计的农机,现在在某些农机大厂的产品上也能看到相似的结构。

网友:
工匠精神,就是老一辈的人身上可以看出。
老一辈人静的下心去做,
即使再小再卑微的手工活,
都可以用心去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太老了,六十几岁了,人老手脚也没年轻人灵活了。没人愿意看做事慢吞吞/说话表达不好的老头子做事。 再 ...

确实需要一个团队做幕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太老了,六十几岁了,人老手脚也没年轻人灵活了。没人愿意看做事慢吞吞/说话表达不好的老头子做事。 再 ...

机械结构的改进,很难的。真厉害啊,佩服佩服

网友:
就这成本,可以把布加迪系列车型多做几辆放门口,有面子。再也不用租豪车排队摆拍了!

网友:
从工艺难度上说,手工耿以金属焊接为主,辅以电动,难度的确不高,越南这个涉及到很多工艺,甚至用了一个旧汽油机,这个的确需要对汽车比较了解才行,越南这个工艺难度技术难度的确很高。
但是手工耿的价值在于创作,在于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倒立洗头,谈脑瓜崩,大宝剑搓澡,我觉得这种想象力更有价值。
日本那个超级变变变,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就想,这样的节目,我们国家目前不可能搞得出来,搞出来也没这么有创意。因为我们大多数人还在考虑如何生存,没有达到饱了撑的的程度 。
手工耿的出现,其实就是吃饱了撑的的一种体现,一个河北农村的普通青年,玩金属焊接,至少证明他衣食无忧了。
我觉得越南目前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阶段。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手工耿早年靠恶搞吸引流量,可惜火了以后他的团队还没转变思路,仍然去制作那些弱鸡恶搞的东西。
感觉后期 ...

我觉得手工耿的意义就是创意,就算有一天他没了创意,会有新的UP主,反正我们的生活多了一个有意思的维度。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手工耿的意义就是创意,就算有一天他没了创意,会有新的UP主,反正我们的生活多了一个有意思的维度 ...

什么时候手工耿能做出工艺和设计都精益求精的作品?

现在感觉太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时候手工耿能做出工艺和设计都精益求精的作品?

现在感觉太土了。 ...

其实可能是,一旦做出精品,就没有了流量,大家只会说:脑子学会了,手没学会,大神牛比之类的,就完了。工程师看得舒服,但是普通人看完就忘记了。油管上很多大神的类似作品,但是很少在国内能火。

国内能走超级流量的,还是要Low比一点恶搞的,且有创意的才行,这样受众广。所以为啥抖音上很多低俗视频,市场的选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