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端子一般是用什么样的比较方便?

楼主(2022-09-01):
新手求助
想问下电路板上的电源输入一般是什么样的,我看到有的电路板上只有几个焊盘,+5v,-5v之类的当做电源输入端口,这样的电源输入是怎么连接的,是后面找个线把这一端焊接起来,然后另外
一端连接到电源吗?这种焊盘形式的是不是只适合于只有一两路的电源输入电路中?
还有的是用那种绿色的电源座子,那种座子在AD软件中应该怎么画啊,在连接器库里面的名字叫做什么,如下图。

还有我在之前画的图中用的那种叫做header的连接器的,然后封装是那种针头的如下图。这样的插座是用两个杜邦线跟电源相连接吗?一般那种供电方式比较方便啊?我改一下

网友A:
上面的那个端子最常见的型号叫KF128,供电可供选择的还有各种DC插座,比如著名的5.5/2.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那个端子最常见的型号叫KF128,供电可供选择的还有各种DC插座,比如著名的5.5/2.1 ...

大佬请教KF128和KF301有什么区别?我一直分不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佬请教KF128和KF301有什么区别?我一直分不清

实物差别很大,强度差别很大。拿到手里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佬请教KF128和KF301有什么区别?我一直分不清

KF128是螺丝往上拉一个滑块抱紧端子,KF301是螺丝往下压一个弹片去压端子。

128锁得更紧,适合大电流场合,301适合小电流或信号线。

网友:
电流大的话最好用KF128铜头滑块的,KF301就一个弹簧片,不打端子和容易挤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物差别很大,强度差别很大。拿到手里看一下就明白了。

一直用的KF301,就是看图片看不出什么区别,下次买KF128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KF128是螺丝往上拉一个滑块抱紧端子,KF301是螺丝往下压一个弹片去压端子。

128锁得更紧,适合大电流场 ...

原来如此,感谢大师

网友:
调试板比较爱用可拔插的:HT3.96、HT5.08,以及 2EDG 系列。

好用是好用,但不耐振动,3A 电流就已经开始微热。

网友:
KF128, KF129更好,还有3.5mm,3.8mm间距的板上接插件

网友:
xt60 xt30 都有板载版本, 效果杠杠滴

网友D:
楼主去 科发 官网下载个端子选型手册,基本场景都能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用的KF301,就是看图片看不出什么区别,下次买KF128看看。

剪开一个端子比对一下,你就知道差距了,现在基本上都有铜块的哪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去 科发 官网下载个端子选型手册,基本场景都能找到了!

谢谢,科发品质算国产第一梯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科发品质算国产第一梯队吗

不太清楚算不算,用了几款端子,恒温测试65℃弱信号采集,量产使用正常!

网友F:
特别微弱的信号要使用碲铜自己造端子或接线柱,比如几十nv就需要使用碲铜了,如果100微伏以上的根本就无所谓,什么都能用。对机械强度有要求的要使用钨铜做,钨铜又分w70,w80,w90等越贵的越硬。对反复频繁插拔的要使用磷青铜通过钣金工艺搞成合理的形状。对128之类的接线端子买之前首先看外观,然后看引脚,引脚折弯不规整,壳子上没有可以亮到反光的型号字的不要买,因为模具不行工艺就不行,工艺不行产品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特别微弱的信号要使用碲铜自己造端子或接线柱,比如几十nv就需要使用碲铜了,如果100微伏以上的根本就无所 ...

666,一看就是业内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