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雕刻机amocnc3对刀下降速度可以改吗

楼主(2022-09-01):
下降速度有点快,想改慢些,导致经常把刀刃撞坏

网友A:
当然可以。你是使用什么软件生成刀路的?里面肯定可以设置下刀方式和下刀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你是使用什么软件生成刀路的?里面肯定可以设置下刀方式和下刀速度。 ...

买的amocnc3,用的配套软件,问的是对刀的下降速度,这时主轴没转,老是把刀刃搞断。正常工作时没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买的amocnc3,用的配套软件,问的是对刀的下降速度,这时主轴没转,老是把刀刃搞断。正常工作时没事的。 ...

刀路生成软件你细心研究一下,有下刀速度的。

网友:
印象中对刀速度是Mach3里面设置的,和刀路生成软件无关吧,太久没用Mach3不记得了。

网友:
是的,跟生成的代码没有关系。自己研究一下。

网友:
G0有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刀路生成软件你细心研究一下,有下刀速度的。

楼主原来说的是对刀时的下降速度。

这个与刀路软件无关,是mach3对刀参数里面设置的。

网友:
楼主研究一下我这个教程吧:

阿莫教程:AMCNC-03的对刀器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15698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4557645-1-1.html

里面的F100就应该是对刀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