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路由器tuf ax5400官改梅林固件分享

楼主(2022-09-01):
固件来自koolcenter官方,请留意官方更新升级。

自己在用未发现不适,截图如下:

固件如下:

升级方法:解压后获得.w文件,进入路由器原固件网页管理界面选择文件升级就可以。未重置设置也没有发现任何不适。

升级过程中不要断电,其它没啥注意的。不喜欢就去华硕官方下载原固件同样办法立马恢复回来。

网友A(2022-10-15):
请教楼主,怎么改回官方原版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怎么改回官方原版固件?

我这个帖子有描述:

开始折腾华硕AX-86U电竞路由器,我希望将它的WiFi发射功率提高到8倍(117楼评测,继续购买第2台)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68409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怎么改回官方原版固件?

去官网下载固件,然后同样办法升级一下就恢复官方固件了

网友:
谢谢!终于把软件中心去掉了,改回原版官方固件了

网友B:
华硕路由器刷了梅林固件或官改固件后还能用华硕自家的app远程管理吗

网友C:
看坛主和坛友玩的华硕路由梅林改版,兴冲冲的买了一台坛友推荐的5400回来,刷了梅林固件,发现默认就是27DB了。再买30元的插件,能调到28.5DB,但27DB和28.5DB感觉差别不大。图中最两个发射功率小的,一个为D-LINK  DIR-615,另一个为移动装网配的光电一体无线路由。三个路由摆放在同一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坛主和坛友玩的华硕路由梅林改版,兴冲冲的买了一台坛友推荐的5400回来,刷了梅林固件,发现默认就是27DB ...

调节确实有作用的,调节功率界面也有说明,别指望信号加倍能提升10%就不得了。信号太强也容易让接受设备放大器饱和一样难以检波,体现就是网速低或者连不上网络,我的一个w8平板就这样。我都不用2.4ghz wifi了直接用5ghz就能全屋全覆盖。

ps

插入图片

网友D:
我没刷,我用的自带的官方系统改成澳大利亚模式,调成最大但是看不到是多少db,确实感觉信号覆盖更远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华硕路由器刷了梅林固件或官改固件后还能用华硕自家的app远程管理吗

可以,我刷了梅林改,照样用华硕自家的app远程管理,也可以电脑用华硕的账户远程登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没刷,我用的自带的官方系统改成澳大利亚模式,调成最大但是看不到是多少db,确实感觉信号覆盖更远了 ...

我的路由器改成澳大利亚模式后还有信号不好的地方,用了花钱的插件改大功率后家里信号不好的地方瞬间好了,瞬间感觉这钱花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我刷了梅林改,照样用华硕自家的app远程管理,也可以电脑用华硕的账户远程登陆。 ...

谢谢,终于有人回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的路由器改成澳大利亚模式后还有信号不好的地方,用了花钱的插件改大功率后家里信号不好的地方瞬间好了 ...

你是刷了梅林固件再花钱买插件改的功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刷了梅林固件再花钱买插件改的功率吗

是的,是这么操作的,不刷梅林固件没有软件中心无法安装插件吧。
其实你刷了梅林固件后买了插件改了功率后,把插件卸载了功率也是改后的功率,哪怕你再刷回原来固件也是改后的功率。而且插件比较智能,哪怕你卸载了再安装了想重新改也不影响,因为插件会以你MAC地址等唯一序列号做认证,只要还是原来路由器,不影响插件的使用,不需要掏二次钱注册。

网友F:
koolcenter是不是倒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koolcenter是不是倒闭了

发的升级文件rar注释有文件出处原网址链接,你可以下载访问看看。

网友C(2022-11-25):
AX5400 升级梅林固件后,发现找不到找wifi 信道的设置了,哪位坛友知道 怎么解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AX5400 升级梅林固件后,发现找不到找wifi 信道的设置了,哪位坛友知道 怎么解的吗? ...

高级设置->无线网络->一般设置
在其中选择【2.4GHz】或【5GHz】,然后下边有个【频道】,设置自动或者你想设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级设置->无线网络->一般设置
在其中选择【2.4GHz】或【5GHz】,然后下边有个【频道】,设置自动或者你 ...

中继模式下没有这些选项了。切回默认模式可以设置,但切到中继模式没有生效。

网友E:
中继模式还想设置频道?中继模式的频道取决于你中继信号的频道啊,不取决于你中继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中继模式还想设置频道?中继模式的频道取决于你中继信号的频道啊,不取决于你中继设备。 ...

好像是这么个理,确认了一下,2.4G和源头是同频,但5G没有同频。还有个现象是笔记本竟然联不上AX5400中继出来的wifi信号(2.4g或者5g),源头wiif可以连接上。

网友:
用这路由器当中继纯属浪费,还不如买个wifi信号放大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