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码管取模工具,取模在液晶屏幕上面. 直接用数字不好看

楼主(2022-09-01):
如题..
显示0-9数字,直接用 字母不好看..想用 数码管那种笔断 取模..
有没有工具推荐呀

网友A:
取模软件是不是可以自己选字体?然后下个数码管字体就行了吧?http://www.kkx.net/soft/29779.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模软件是不是可以自己选字体?然后下个数码管字体就行了吧?http://www.kkx.net/soft/29779.html ...

感谢感谢......膜拜.

网友:
图片取模就可以了

网友:
数码字体,漂亮好看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模软件是不是可以自己选字体?然后下个数码管字体就行了吧?http://www.kkx.net/soft/29779.html ...

非常感谢

网友B:
上传一个别人做的带视频的,可以下载试试https://github.com/Cuixudong/LCD_Digital_LED_simulator
这是显示效果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eb411M7R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传一个别人做的带视频的,可以下载试试https://github.com/Cuixudong/LCD_Digital_LED_simulator
这是显 ...

感谢,这个也不错..

网友C:
坛友推荐的 字库 https://www.dafont.com/theme.php?cat=302&text=0123456789

网友:
用点阵来做段码,开倒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坛友推荐的 字库 https://www.dafont.com/theme.php?cat=302&text=0123456789

我草.你这个更加吊....论坛果然都是高手

网友:
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