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建群晖NAS被暴力撞密码

楼主(2022-09-02):
家里放了一台自建黑裙,公网IP,在路由器用花生壳做了域名解析,昨天开始就一直有ip撞密码登录,因为我做了三次输入密码就锁IP,同时给我发封邮件。从邮件上看每次都是换个IP来撞,昨天持续了一天,不堪其扰,昨晚上就把花生壳解析给关掉了,理论上就无法通过域名再访问了,除了知道我的IP,而且路由IP基本上是每天切换一次,结果今天还在不停的撞,我现在在局域网外,因此我自己都连不上NAS了,是不是NAS中木马了,自动把IP发给某个地方,然后就被暴力撞密码?

我现在很担心这样撞下去一不小心就给撞开了,请教各位有什么看法?

楼主:
补充,家里一条电信宽带专门伺候这台NAS,这条线路由器的WIFI都是关闭的,我们自己用的都是单路的另外一条宽带。

网友A:
都是爬虫自动扫端口的,只要公网IP就无法避免被扫。

网友:
更换端口号,不要用默认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家里一条电信宽带专门伺候这台NAS,这条线路由器的WIFI都是关闭的,我们自己用的都是单路的另外一条 ...

我的NAS也可外网登录,只是端口号用的不是默认的,所以运行下来被这种攻击的情况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爬虫自动扫端口的,只要公网IP就无法避免被扫。

以往偶尔有一次封锁情况,这次感觉像是被瞄准了攻击一样,一直不断来撞密码。

另几乎所有服务的端口都改用非默认的了。之前是FTP老是被撞,改成非默认端口后几乎就没有撞的了。

网友B:
这事好办在前面加nginx,默认站点放个404,就只允许自己的域名打开web页面。
注意要给nginx反代加上websocket(ws/wss)长链接的支持。
proxy_http_version 1.1;
proxy_set_header Upgrade $http_upgrade;
proxy_set_header Connection "upgrade";

楼主:
感谢各位的支招,我再看看如何加强防护。

另外我最蹊跷的是,做完我关闭了域名解析,根据以往的经验半夜IP就会更换,如果是这样第二天应该是没法再访问了,因为即便是昨天白天通过域名获取了我的IP,那今天IP已经变了,域名也无法解析了,攻击是如何做到持续进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支招,我再看看如何加强防护。

另外我最蹊跷的是,做完我关闭了域名解析,根据以往的经验半夜IP ...

不是通过域名,是直接扫IP的,优先扫FTP SSH HTTP等标准端口,也有全端口嗅探,改非标准端口可以减少一点,但不能完全杜绝。

我不用群晖,自己用Linux架的服务器,SSH禁用密码登录,只允许数字证书登录,3次失败封IP。HTTPS私有服务也开启了客户端证书验证,没证书拒绝访问。

网友:
群晖可以设置 同一IP 输出几次密码  封锁 多少天登录 (也可以无限多天)

我设置成输错3次  封锁

哦哦 没仔细看 你的应该是被机器人扫描了   不一定是同一个人 扫描的

网友:
关闭域名解释,只要是公网IP就会被扫的,我开始用时没有域名也经常被扫,那时也担心
后面改端口不暴露,只映射有到的端口,后面就没有看到IP封锁提示了,不过自己弱鸡,说不定已经成肉机了都还不知道

网友:
禁用默认的admin用户然后新起一个自定义用户加一个强密码应该会安全不少吧

网友C:
这让我想起来了,我的自己NAS的局域网IP被 NAS自己封了,我都没有想明白为什么。  原来是我的做的公网穿透都是映射到NAS自己的IP登录,估计是这种IP撞密码登录导致的。

网友D:
你好,如何做 3次密码失败封锁IP的呢?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
密码被破解了么?

网友:
没有公网,用内网穿透。没有给扫过端口

网友:
群晖好像有错密码封IP的功能。

网友:
建一个VPN做防火墙吧

网友:
不暴露在公网。临时用就临时开公网。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好,如何做 3次密码失败封锁IP的呢?可以指点一下吗

我用的fail2ban,不知道大家用的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fail2ban,不知道大家用的啥

好的,谢谢

网友:
我现在是软路由建了个VNP server,然后手机或电脑VPN连接再远程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让我想起来了,我的自己NAS的局域网IP被 NAS自己封了,我都没有想明白为什么。  原来是我的做的公网穿透 ...

群晖在安全性有信任的代理服务器设置就行,全网我都没找到解决方法偶然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通过域名,是直接扫IP的,优先扫FTP SSH HTTP等标准端口,也有全端口嗅探,改非标准端口可以减少一点 ...

这个一看就感觉更安全。但我还不会使用数字证书。得学一下。

网友:
我用一台win7做简单的文件和svn服务,安全记录也是看得惊心动魄,每天都是有几十个错误登录事件,网络上“专家”太多了,无奈。

网友F:
我有个笨办法,但是绝对的物理隔离还能远程访问。

家里有摄像头吧,能远程语音通话那种,家里有天猫精灵或者别的什么智能音箱吧。

弄一个无线插座,能被天猫精灵遥控的那种,插座上接你的nas电源。

需要远程访问的时候,用摄像头的手机端,给家里的天猫精灵发语音信息,打开nas插座,然后nas上电,一分钟之后你就能访问你的nas了,访问完,语音关掉你家的nas电源。

当然嫌麻烦,可以用远程遥控的插座也行。可以跳过天猫精灵和摄像头。

楼主:
刚刚买了一个4G控制的电源插座,准备在遇到这种情况就直接遥控断路由器的电,今天还有零星的攻击但是少了很多,估计这一波算是顶过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买了一个4G控制的电源插座,准备在遇到这种情况就直接遥控断路由器的电,今天还有零星的攻击但是少了很 ...

这个只要远程重启下路由,WAN断开重新连接,获取不同的IP就可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个笨办法,但是绝对的物理隔离还能远程访问。

家里有摄像头吧,能远程语音通话那种,家里有天猫精灵或 ...

我差不多,电源多接一个WIFI插座,需要用NAS就把电源打开

网友(2023-04-24):
引用 网友B:
这事好办在前面加nginx,默认站点放个404,就只允许自己的域名打开web页面。
注意要给nginx反代加上websock ...

黑裙上装nginx么

网友(2023-05-28):
你用的黑裙是什么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