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600hz驱动无源蜂鸣器 用咪头和手机抓音频得到的并不是600hz

楼主(2022-09-03):
如题
无源蜂鸣器 难道也有 工作频率范围的吗?   听声音确实很低沉600hz附近,但是 不管是用手机 还是咪头用示波器抓(手机和咪头都正对 蜂鸣器出声口),都抓不到  600hz 附近的波形   , (要送检,所以频率必须要可测得)

驱动也是很标准得蜂鸣器驱动电路,大家 给点意见  ,信号输入端确实示波器能测量到600hz方波

另外   无源蜂鸣器 两端没加  二极管 这个我待会加一个测试看看

以前是有源蜂鸣器 ,现在检验所那边提出 频率要求了,只能更换成无源的,但是现在这个情况挺奇怪的

备注下 占空比是50%固定输出的

网友A:
抓哪里?beep-en信号不是600Hz?beep的1脚不是600Hz?

网友B:
用个0.25瓦小扬声器试试看,蜂鸣器要在谐振点附近,而且要升压才有较大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抓哪里?beep-en信号不是600Hz?beep的1脚不是600Hz?

没有二极管  BEEP的1脚波形有点难看

应该是被电感续流的作用 拉成负压了

网友:
音频信号非常复杂的。。直接量肯定量不出来什么玩意,毕竟mic的增益非常大,反射/折射/环境噪声/热噪声都会影响波形。人耳实际上是一个模糊感知器,不需要多么精准。

你做个fft吧。16khz采样,取1秒的16k个点,然后做16k的fft,看一下峰值是不是599~601之间,且600是不是最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二极管  BEEP的1脚波形有点难看

应该是被电感续流的作用 拉成负压了 ...

你这个负压容易打坏8050。。并个tvs或者肖特基吧。或者并个小电容吸收尖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个0.25瓦小扬声器试试看,蜂鸣器要在谐振点附近,而且要升压才有较大的声音 ...

声音挺大的,就是  输出的声音波形 用咪头采集 和用手机录音采集  得到的波形  和输入的波形 不一致,  用电脑软件分析频谱也对不上

另外感觉 我的蜂鸣器 可能选的型号也不太对,  看了眼手册 最低工作频率500hz  我给的650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负压容易打坏8050。。并个tvs或者肖特基吧。或者并个小电容吸收尖峰。 ...

是的 ,一开始想到会有杂波,但是没想到波形  抓出来这么难看,   本来想着是不是 咪头电路 工作不太好 导致波形不好看, 但是用手机录音  也是这样的波形就  奇怪了

嗯嗯  待会并个肖特基看看 ,   没想到蜂鸣器能把电压拉这么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声音挺大的,就是  输出的声音波形 用咪头采集 和用手机录音采集  得到的波形  和输入的波形 不一致,   ...

直接用手机录一段WAV/MP3文件放上来听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手机录一段WAV/MP3文件放上来听听

手机 录像 直接拍了一段 放上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二极管  BEEP的1脚波形有点难看

应该是被电感续流的作用 拉成负压了 ...

对啊居然都不用续流二极管,设计上都存在隐患啊,还不说这个反向对声音有没有影响。看不出来你的频率是多少,偏偏不把示波器一格是多少时间拍出来:(
如果驱动频率正确的话,加上二极管,然后你换个喇叭上去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啊居然都不用续流二极管,设计上都存在隐患啊,还不说这个反向对声音有没有影响。看不出来你的频率是多 ...

  驱动频率是651hz 附近  刚刚拍漏了
下午加续流二极管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啊居然都不用续流二极管,设计上都存在隐患啊,还不说这个反向对声音有没有影响。看不出来你的频率是多 ...

在示波器右下角落里终于看到了有个650Hz的频率,不晓得是不是,

另外,回到主楼,蜂鸣器当然有谐振频率的了啊!
不把手册拿出来看一下就清清楚楚了,
如果没有谐振频率,你以为你的蜂鸣器是理想震动器么,给啥频率就出啥声:)

网友:
又看漏了,给了手册,你这蜂鸣器不是2k的嘛,你用在650,而且650的三次谐波不就是2k了?再加上你声音出来检测后又谐振倍频了可能正好就是你测试得到的4k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机 录像 直接拍了一段 放上来

600Hz部分确实没有明显谱线,在1302Hz有第一道明显谱线,1951Hz有第二道明显谱线,2603Hz有第三道明显谱线
1951-1302=649
2603-1951=652
如果这三道谱线都是谐波,基波大概在650Hz左右,然而,651Hz处却是-70dB,明显不对
估计蜂鸣器无法响应750Hz以下频率
650Hz频率的二次三次等谐波泄漏到可以响应频段,从而听起来是高频频率

你可以把  频谱图.ZIP 下载下来,把数据拷贝到EXCEL表中看散列点图

我把音频单独剥离出来了,方便大家一起分析

网友:
无源蜂鸣器分压电式和电磁式。压电式是有其很窄的自身特征频率,需要提供特征频率范围内的电信号;若提供的电信号频率失陪,其虽受迫震动,但绝大部分能量落在其特征频率附近。而电磁式则可以适应很宽的电信号频率。

网友D:
goldwave可以选声谱频谱的

网友E:
你这个电路不对呀.是驱动有源蜂鸣器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电路不对呀.是驱动有源蜂鸣器的电路,

这个电路确实有源蜂鸣器的电路   ,原先是有源蜂鸣器,现在有新要求 所以改了频率  加了无源蜂鸣器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0Hz部分确实没有明显谱线,在1302Hz有第一道明显谱线,1951Hz有第二道明显谱线,2603Hz有第三道明显 ...

谢谢你的解答 ,你这个是什么软件呀

以为蜂鸣器 直接给频率就好了 没想到还有这么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goldwave可以选声谱频谱的

我研究下看  谢谢

网友E:
要给蜂鸣片加上 交流信号 ,你这只能是脉冲信号. 这是不对的,先纠正测试.否则没有意义.
比如纸盆,需要推出去再拉回来,推出去再拉回来..... 才能产生声音.   你这是只负责推,没有拉回来.声音肯定不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解答 ,你这个是什么软件呀

以为蜂鸣器 直接给频率就好了 没想到还有这么多问题 ...

Audacity,名气没有GOLDEN WAVE大,自己用得习惯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给蜂鸣片加上 交流信号 ,你这只能是脉冲信号. 这是不对的,先纠正测试.否则没有意义.
比如纸盆,需要推出去 ...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可能 驱动侧给  正弦波 效果更好一些

一个报警音 因为规则改了 得弄那么复杂了 也是 没想到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可能 驱动侧给  正弦波 效果更好一些

一个报警音 因为规则改了 得弄那么 ...

用一个IO口,驱动一片 LM4890,再推蜂鸣器就好了.
如果要声音很大,就要用三脚的升压电感 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一个IO口,驱动一片 LM4890,再推蜂鸣器就好了.
如果要声音很大,就要用三脚的升压电感 电路. ...

不需要给定  正弦波吗?  只需要 方波输入 这个声音运放就可以了?

网友F:
串联一个电阻调小一点功率试试,然后用音箱喇叭直接代替试试看,无源蜂鸣器设置初衷可不是做喇叭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串联一个电阻调小一点功率试试,然后用音箱喇叭直接代替试试看,无源蜂鸣器设置初衷可不是做喇叭用的。 ...

不是想作喇叭 只是想输出特定频率的报警音 , 现在打算更换方案了

网上查了下 医用最新规则的报警音 大家都是用 喇叭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给定  正弦波吗?  只需要 方波输入 这个声音运放就可以了?

方波就可以
两个IO,一推一拉也可以的。

网友(2022-11-19):
引用 楼主:
不是想作喇叭 只是想输出特定频率的报警音 , 现在打算更换方案了

网上查了下 医用最新规则的报 ...

我们也是在改,不知楼主现在用什么方案了??我们因为本身就有语音IC,所以只要发要求给供应商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