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个放大电路,用加法器有什么优势么?

楼主(2022-09-03):
拆解了国外产品得到的电路图,SG0_In是输入,SG0_Out是输出,通过右侧50kΩ的滑动变阻器调偏置,通过Rx调放大倍数。原本以为只是一个简单的可调偏置和放大倍数的放大电路,用这种加法器的方式来实现是有什么优势么?

网友A:
Rx改放大倍数?看阻值,调节时候有大半圈是对增益影响很小,而在调节增益明显的时候,对偏置的影响也会很明显,是不是电路图画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x改放大倍数?看阻值,调节时候有大半圈是对增益影响很小,而在调节增益明显的时候,对偏置的影响也会很明 ...

电路是拆解逆向出来的,我也不理解外国人为什么要这么设计,这么设计的优势体现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