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MCNC3加工外壳(内附好用的刀路软件)

楼主(2022-09-03):
机器回来很久一直没用,最近做样品外壳,废了N把刀终于用起来了。
雕刻机目前有2个问题
1.使用对刀器对Z轴时容易把刀口撞坏,还没找到修改下降速度的方法,暂时手动对刀。
2.使用手轮控制器,偶尔会莫名往一个方向一直跑,停不下来,只好断电重启。
论坛中找到的几个刀路软件不好用,后来从朋友精雕机上拷贝一份过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3Cca2ihZf8dWCZb7qzDA
提取码:eh37
下面是操作过程:
1.先用autocad画好开孔图
开1个长孔和2个圆孔,文件保存为.dxf格式。

2.打开生成刀路软件 jdpaint
3.导入上面画的.dxf文件

楼主:
4.选中要生成刀路的线条

5.选择“刀具路径>路径向导”

6.选择“轮廓切割”,
因为刀有直径所以“向内偏移”
雕刻深度设为2.2mm(板厚2mm,后面会讲到为什么设置2.2mm)

7.下一步选择刀具,没有想要的刀,可以新建。我用的是1mm平底刀。
8.下一步选择切削量,这里需要经验了。经过多次试验,选择吃刀深度是0.2mm,吃刀深进给就得慢

楼主:
9.下一步、完成后如下图所示,但这时选中的仍然是之前的线条,没有选中刀路,输出刀路文件需要重新框选一下刀路即可。

10.选中刀路后,选择“刀具路径>输出刀具路径”(未选中刀路则是灰色,无法选该项)

11.设置刀路文件保存的路径及文件名,点击“保存”后会弹出原点设置窗口。

12.通过“拾取二维点”选择工件左下角。

13.两次确定输出ENG文件,该格式还无法用Mach3打开,需要转换。
14.打开“NCConverter”软件,设置“缓降速度”、"切削速度“、“安全高度”和“缓降高度”,点“输入>浏览”打开前面生成的ENG文件,点击“转换”。

此时会在ENG相同目录下生成.nc文件。

15.打开Mach3,“载入G代码”文件(前面生成的.nc)文件,
16.“编辑G代码”在第2行加入“M3”表示启动主轴,之前漏了这个撞坏了1把刀。

17.然后就开始装刀、装工件、对刀。这里花了些时间才找到门道(后面说)。18.启动水泵、启动主轴,将进给速度设置为很低开始加工,然后根据经验再逐步提高速度。因为步骤比较多,难免有失误,机器也可能有故障。一开始低速也便于观察,开始几步加工没问题,后面基本上不会有问题,除非断刀或者文件有误。

楼主:
如何设置雕刻深度?
要开孔的板厚度是2mm,但是在装夹的时候,板可能会拱起,使得加工深度超过2mm,所以设置的是2.2mm。刀路生成时以工件上表面为Z轴零坐标,向下是负的。
Z轴对刀方法:启动主轴,操作手轮慢慢下降Z轴,碰夹具表面后清零工件坐标Z轴,然后上升Z轴,移到坐标2.2位置,再清零工件坐标Z轴。

楼主:
机器自带的罩子不好用,换成自制的。
9个深孔是用铣床打的,其余都是雕刻机上做的。
四周的槽中有通孔,正对机器的水槽。
大铝块三面粘上簿的透明亚克力,加工时碎屑就不会到处飞了。而且加工长的面板时需要拆掉,这个更方便拆。
上面打了很多的螺纹孔,更方便固定工件。
注意中间的那方形槽,这个是安装好铝块后用雕刻机雕出的,这样就有了XY参考线

安装工件,在中间的方槽中插入铝块,工件推紧找到X,再右推到螺丝找到Y

固定好工件,抽出定位的铝块

对刀部分,前面说了对Z轴方法
之前老是想同时找到XY,其实是错的。应该分开对坐标。
对X
启动主轴,手轮操作刀从左向右移动,靠近时用0.01档,碰到后停止,再回0.01,然后清零工件X坐标。

对Y的方法同对X

网友A:
建议正正经经用个UG,这个玩意从画图到生成刀路,不用5分钟。另外您用1mm的刀这样走轮廓挖孔,快锣穿的时候很容易打刀的,1mm的刀一打就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正正经经用个UG,这个玩意从画图到生成刀路,不用5分钟。另外您用1mm的刀这样走轮廓挖孔,快锣穿的时候 ...

不会UG
快锣穿时的确会打到刀,后来是算好高度,将最后一层留的很簿,这机器雕铝也不能走快,基本上没事。如果担心,可在底部再贴上双面胶

网友:
我习惯用 PowerMILL  2D刀路,一般简单的直接卡一下毛坯,画参考线,出刀路。不过很少做铝件,没有装水槽。

网友:
Fusion 360铣轮廓刀路可以自动生成连接点,防止最后工件脱落打刀。

网友(2023-08-26):
对于MACH3来讲,切割用ArtCAM 2018基本够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