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忙在淘宝上搜索到75与110mm 排水管的胶袋套?(完美解决14楼)

楼主(2022-09-03):
如题。

我需要先将PVC管,使用胶袋套保护起来,然后才灌水泥。

否则PVC管会弄得很脏。

装修师傅说有业主使用过,淘宝买的。如何才能搜索到?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9#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13.e7ac6c6ciTgz3y&id=591441760241&ns=1&abbucket=9#d ...

可能我上面没有表达清楚,不是要堵头。

是要将整条管包起来,防止水泥搞脏。

楼主:
刚才我到五金店,买了这种“遮蔽保护膜”:

撕开,黄色的部分有粘性。白色遮蔽部分可以展开,宽度变成2倍。

网友A:
大塑料袋子应该可以,各种口径尺寸: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m=a230r.1.1957635.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塑料袋子应该可以,各种口径尺寸: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22367979959&ali_refid=a3_420 ...

这个不好用。需要固定在PVC管上,不能移位。

因为PVC管贴近地面,导致我操作困难。

我目前是使用保鲜膜+电工胶布。

网友:
快递自封袋看看能不能用
https://s.taobao.com/search?q=%E ... d=tbindexz_20170306

网友:
首先想到的就是保鲜膜

网友B:
这个应该适合

https://mobile.yangkeduo.com/goo ... fer_share_form=text

网友:
拉伸膜/缠绕膜应该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适合

谁能截图?我不登录拼多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适合

不合用。

需要自带固定,比如自带胶纸或自带橡皮筋。一套上去就能固定。

楼主:
好了,我已经摸索出接近完美的解决方法。

管子离地面比较高,非常好处理,使用保鲜膜+电工胶布,就可以将管子包起来:

但如果管子贴近地面(可能只有2-3mm缝隙),使用保鲜膜与电工胶布会非常困难,有时十几分钟都包不好一天,很恼人。

使用上面5楼的遮蔽保护膜,可以完美的解决。基本一分钟内可以包一条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