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23的ADC3采样电压值偏高0.1V ,问题出在哪?

楼主(2022-09-03):
1、使用Cube hal库直接生成的工程测试也是一样情况,H723 独立ADC3通道都出现一样情况,采样值比实质值高0.1V左右,ADC12是正常的;

     有用过的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ADC位数差异不考虑的吗?前者是16位,后者是12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位数差异不考虑的吗?前者是16位,后者是12位。

6bit到12bit都试过了,按比例都是偏高,试过不同电压都一样

网友B:
同样的信号,接到其他通道就没有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信号,接到其他通道就没有问题么?

直接把输入引脚接到GND,依然有0.1V  ,万用表量过是0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接把输入引脚接到GND,依然有0.1V  ,万用表量过是0

校准一下哦。

网友:
采样时间加长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校准一下哦。

723的ADC3不支持线性校准,采样时间也有改过没用

网友:
看看芯片模拟3.3V.的引脚电压

网友:
干嘛要说出来,他可能会顺着找到dcdc的

网友:
看看参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