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年买的惠威音箱,用的国产功放管平均2年坏1个。。

楼主(2022-09-04):
RT,上个月左声道的也坏了,通电之后疯狂制造白噪声   几年前右声道坏的时候我反复测了多次,各种对信号短路均没有任何效果,看起来是管子暴毙了

刚刚从架子上翻出来上次(2年前)买的几个备用管,干脆把左声道和低音的管子全换了,省得再过一两年低音管子再挂了。换了之后声音马上干净了

音箱厂家用的是国产D1875管子,不知道哪个厂家的,18年能做到5毛钱  我买的管子没有说明白,结果发的是TI的LM1875,贵了10倍不止  至于国产片子描述的过热保护和过流保护,从我的使用来看,完全就是在放气  我每周最多也就开个20小时。。

网友A:
惠威的功放质量这么差吗,它价格还不便宜啊。我买的惠威的D3.2音箱,功放用的是自己做的LM3886土炮,很多年了从来没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惠威的功放质量这么差吗,它价格还不便宜啊。我买的惠威的D3.2音箱,功放用的是自己做的LM3886土炮,很多年 ...

估计是被国产管子坑了。就国产这质量。。。

网友:
明明是功放集成……

网友:
功放的大功率管子的选择还是很宽松的啊,找找功率余量更大的进口管子替换下呢

网友:
惠威的确质量很差   我的也坏了一个

网友:
我的漫步者tda2030a用了十几年杠杠的。会不会是散热差问题毕竟ab类放大器。如果能5元买到lm1875,给我来一斤

网友:
集成功放,散热不好?

网友:
唉,国产器件的痛。国内的品控做的实在太垃圾了
前一段时间,电源用到LM338K (金封的,理论电流可以到5A)。结果买了一批国产的338K,一概在1.5A电流的时候坏掉。
锯开帽子。里面输入输出的金线各只有1根!  在1.5A 不烧断才是怪事了。
拆号称ST的发现是4根金线,拆机的国半的金线6根。

网友:
惠威D1010MKII遇到过一个上电时静音电路的一个稳压管损坏的,原因不明

网友:
不懂得话,还是直接索尼好了,不会错到哪里去

网友:
国产片子里面的功能需要找大师开光才有作用,否则就只能做一般电阻用

网友:
发你的LM1875你以为真是ti的?天真 啊

网友:
入手一套mk200k3,开机后总有不小的白噪声,类似老电视无信号。可是别人却听不到。好奇怪啊!

网友:
漫步者e3100一只服役中

网友B:
3886现在也是抢手货

网友:
utc的1875还可以,至少不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3886现在也是抢手货

LM3886TF现在什么价了?我有两片全新的在在芯间买的。 还有三五片旧的。 可出

网友:
我还有几片十几年前买的LM3886TF, 以前的货比较好用, 我自己的功放也是那时候做的, 十几年了, 没坏过.

网友:
的确国产的“进口"IC很差,就是那种taobao上标明‘国产’,但logo仍旧是Ti/ST这些国外厂家logo的,很不耐操,
买了几十只国产LM317,logo都是STI的,电流到700mA就死了,或者压降超过20V就死了(不是压降20V@700mA,只是10几mA负载电流下),10只有8只是这样,
所以要买进口logo的一定要好渠道,或者买自己logo的国产货。

网友:
3886正常途径还能买到全新的吗?

网友:
原来是集成功放。。。集成功放有个好处,就是坏了容易修,哈哈;分立元件功率管的,坏了还不是单独换管的问题了,还得考虑啥参数配对,感觉就基本修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