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国内新能源车自燃事件的统计表:比亚迪的磷酸铁锂电池自燃率最高!

楼主(2022-09-04):
如题,之前网上看到有网易一篇文章报道了今年上半年国内新能源车自燃情况,后面有附了这个收集统计表供大家参考。

      统计只是到7月22号的,源文件太长,截成了3段

网友A:
不是说比亚迪的刀片电池如何牛逼,怎么都不会自燃么?

网友:
表格有明显错误, 宋plus dmi 没有三元锂电池

网友:
我估计表格还搞错了 唐dmi 和 唐dm

网友:
这么多唐系

网友:
居然没有国民神车  五菱mini

网友B:
前几天我附近一辆电车起火,在红绿灯起步的时候烧起来的,开始只是一点点烟.起火速度非常快,然后就是喷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我附近一辆电车起火,在红绿灯起步的时候烧起来的,开始只是一点点烟.起火速度非常快,然后就是喷火. ...

这太恐怖了,如果发生在交通拥堵的时候,岂不是周围的无辜车辆也要被烧着。

网友C:
少见多怪,才刚刚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少见多怪,才刚刚开始

最近油价暴涨,导致很多人选择了电动车,确实才刚开始。

网友:
比亚迪那么多,新闻看到的好像没几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比亚迪的刀片电池如何牛逼,怎么都不会自燃么?

磷酸铁锂电池自己燃烧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随便什么电池大电流放电也会把线路弄燃烧起来,估计是电控没做好

不过个人觉得,最严重的是静止停放着火的情形,如果是车祸才起火反而没那么严重,车祸可以自己注意点安全,停车都着火可没法自己控制。

网友:
五菱mini的市场保有量更大吧,居然没有一例。
是电池容量小的原因吗

网友E:
BYD
Burn Your Dream
Break Your  Dream

网友:
这数据的真实性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磷酸铁锂电池自己燃烧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随便什么电池大电流放电也会把线路弄燃烧起来,估计是电控没做 ...

车祸也要命呀,自己小心只是一部分原因,就算是50%吧,另外50%不是你小心就能避免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BYD
Burn Your Dream
Break Your  Dream

Destroy Your  Dream

网友:
引用 网友F:
Destroy Your  Dream

burn you die

网友:
那家“烧量冠军”,遥遥领先其它品牌

网友:
看来还是BYD才是冠军

网友:
我比较保守,现在买车我也不会买新能源。

网友:
应该不全吧,就这么少数据

网友(2022-11-20):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比亚迪的刀片电池如何牛逼,怎么都不会自燃么?

特斯拉的新闻看到过好几次,比亚迪的新闻这是第一次看到,比亚迪的新闻之前只看过刀片安全性高

网友:
这也得看基数吧
某些车厂出货量堪比自行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