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上装增压泵噪音大怎么解决

楼主(2022-09-05):
楼上为了增压,装了个1600w的电机。嗡嗡嗡的很烦,有时你正在客厅打瞌睡,能把你吵醒。投诉了一下,楼上加了泡沫包了下,噪音略有降低,但并不解决问题。
我家装了一个200w增压泵已经效果很好。如何让楼上更换小功率的,各位给下建议

网友A:
你出主意让他改,有时别人不是不想改而是没有相关知识。
我楼上以前经常移台移桌,每次投诉都说注意点,卵都没用。
后来送了一些减震垫给他贴桌脚,现在真的一点声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出主意让他改,有时别人不是不想改而是没有相关知识。
我楼上以前经常移台移桌,每次投诉都说注意点,卵 ...

换个小功率就能解决问题,楼上不肯换。

网友B:
增压泵要这么大功率??建议你花个600-700,买个无刷水泵,功率60-70W,效果已经非常好了。
那种交流的一二百瓦的,100块钱以内的,效果只相当于无刷20瓦不到。

网友:
用软管连接水泵和水管能减少噪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出主意让他改,有时别人不是不想改而是没有相关知识。
我楼上以前经常移台移桌,每次投诉都说注意点,卵 ...

我也这样做过,半个月后就听不到移台移桌的声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压泵要这么大功率??建议你花个600-700,买个无刷水泵,功率60-70W,效果已经非常好了。
那种交流的一二 ...

无刷直流水泵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出主意让他改,有时别人不是不想改而是没有相关知识。
我楼上以前经常移台移桌,每次投诉都说注意点,卵 ...

我前两天刚买了一包减震垫装椅子上了,我楼下一直都没投诉过我,但是我觉得拉椅子那哧啦哧啦的声音会打扰到下面,所以邻里之间还是得靠自觉才能更加和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无刷直流水泵么?

是的,最近在研究这种屏蔽泵、增压泵。
买了市场上几十块到几千块的各种泵做对比测试,得出的结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最近在研究这种屏蔽泵、增压泵。
买了市场上几十块到几千块的各种泵做对比测试,得出的结论。

推荐个体积小的增压泵吧,大品牌的太贵,便宜的噪音都挺大,一直选不出合适的。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推荐个体积小的增压泵吧,大品牌的太贵,便宜的噪音都挺大,一直选不出合适的。谢谢。 ...

德国 威乐 包你满意,参数不虚标。 TB 普通国产货 参数虚标严重,标550W 实际连 威乐 150W都达不到,而且噪音和体积都很大,还费电,即使国产 永磁 静音 小体积的 那价格 也非常贵了,还不如选进口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德国 威乐 包你满意,参数不虚标。 TB 普通国产货 参数虚标严重,标550W 实际连 威乐 150W都达不到,而且 ...

威乐太贵了,完全没有性价比。国产新沪的很好。

网友:
楼上都没有说到要点。

要点不是功率,而是泵的类型。

下面我买的全不锈钢、恒压水泵,750w, 满负荷工作,基本没有噪音。

基本没有噪音的意思,是你要走到1米距离,才勉强听到水泵运行的声音。

当然,价格比普通水泵贵很多。我第一个买了2200元,半年后涨了1000元。(现在好像恢复原价了)

市场的普通水泵,是无法加压到30米的高度的。我这个水泵可以。

https://item.m.jd.com/product/65 ... mp;utm_term=CopyURL

网友: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开心悠闲
目标分论坛:电子综合

网友:
要想睦邻友好,买一只静音泵送给他;如果不顾,坚持投诉

网友E:
自来水公司好像不允许装水泵增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来水公司好像不允许装水泵增压

谁说的?!

网友E: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供水条例:
二十一条 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和自建设施对外供水的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网测压点,做好水压监测工作,确保供水管网的压力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禁止在城市公共供水管道上直接装泵抽水。

自行解读。。。。。

楼主:
今天又和楼上交涉,楼上买了个Gloria格鲁亚变频增压泵,据说是静音泵,看效果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供水条例:
二十一条 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和自建设施对外供水的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

公共供水管道上市禁止的,但过了表就另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供水条例:
二十一条 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和自建设施对外供水的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

禁止在城市公共供水管道上直接装泵抽水,跟因为水压不够,在家里安装水泵是没有冲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又和楼上交涉,楼上买了个Gloria格鲁亚变频增压泵,据说是静音泵,看效果了。 ...

估计他自己也受不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又和楼上交涉,楼上买了个Gloria格鲁亚变频增压泵,据说是静音泵,看效果了。 ...

威乐的增压泵好用,噪音低,震动小,寿命超长

网友:
我的热水器里面带增压泵,邻居家听不到。

网友G:
没人用格兰富吗?   我6楼, 水压基本就到6楼了, 7楼高峰就断水了, 用过格兰富的增压泵upa90, 水流开关的, 听不到声音, 后来买过国产新沪的,声音效果和格兰富差不多,唯一的缺点就是好几天不用水,第一次流出来的时黄色带锈的, 天天用没感觉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没人用格兰富吗?   我6楼, 水压基本就到6楼了, 7楼高峰就断水了, 用过格兰富的增压泵upa90, 水流开关的, 听 ...

记得90应该是120W的,像你这种情况功率是不够的,洗澡的时候这个功率增压体会不到淋漓畅快的感觉

楼上说泵不看功率,这话很误导,功率很重要,是实实在在的做功,并且大部分的功都转化成水的动能了,牺牲很小。

+改错字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增压泵要这么大功率??建议你花个600-700,买个无刷水泵,功率60-70W,效果已经非常好了。
那种交流的一二 ...

有推荐的具体型号么

网友:
变频泵买wilo或者格兰富,我没钱就买了日井的,噪音也很小,基本走到附近才能听到声音,而且用水的时候才会启动,用了快2年了,暂时还没人来说有噪音。

网友:
引用 网友H:
记得90应该是120W的,像你这种情况功率是不够的,洗澡的时候这个功率增压体会不到淋漓畅快的感觉  ...

你说的对,90的只适合一个水龙头, 后来买新汇就买大一号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推荐的具体型号么

至少格兰富 UPA120

根据你的进水流量来, 如果进水流量受限太大的泵也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公共供水管道上市禁止的,但过了表就另算了

过了水表也不行,因为会抽坏水表,必须经过缓冲,泵前需要加个罐或水池。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没人用格兰富吗?   我6楼, 水压基本就到6楼了, 7楼高峰就断水了, 用过格兰富的增压泵upa90, 水流开关的, 听 ...

国产普通的水泵我测试过,5楼以上就没水了。只能抽到4楼。

如果你要抽到8楼,需要将水泵放到4楼。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供水条例:
二十一条 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和自建设施对外供水的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

靠负压抽上来的自来水最好还是不要,心里有阴影,试过一回,我家在供水上游,通过软水管接自来水来泡石灰,出水口一直开着,然后人走开了一会,回来之后发现石灰池的水没变多反而变少了 ,我猜肯定是下游哪家开了增压泵,给他家里补钙了,不用谢
开个玩笑,我不是故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国产普通的水泵我测试过,5楼以上就没水了。只能抽到4楼。

如果你要抽到8楼,需要将水泵放到4楼。 ...

格兰富这种是水流开关的, 需要你家里水管能出水,只不过水流小一些,能锦上添花,不能雪中送碳

网友:
我在顶层9楼,洗澡水慢到不得了,我都在考虑加泵,不知道无刷的是不是效率高点寿命长点,另外听说变频的会好一点?

网友K(2023-02-23):
这个增压泵是要安装在水表后面吗?那是放在前置过滤的前面还是后面呢?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最近准备装修,需要考虑下方案。

1、  总水阀  ----》  水表 ---》 增压泵 ---》 前置过滤 ----》
2、  总水阀  ----》  水表---》 前置过滤  ---》 增压泵  ----》

1、2 两种方式,在使用上有什么区别,哪种更好? 或者还有其他更好的方案吗?

网友:
买个可以16K载波运行的变频器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增压泵是要安装在水表后面吗?那是放在前置过滤的前面还是后面呢?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最近准备装修, ...

对压力有要求肯定是第二种方案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增压泵要这么大功率??建议你花个600-700,买个无刷水泵,功率60-70W,效果已经非常好了。
那种交流的一二 ...

深有体会,我家是水空调,之前系统自带的是wilo 370w的水泵(实际功率可能有快500w),换了直流泵只有100w就已经足够了。省电太多了。噪音也小。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深有体会,我家是水空调,之前系统自带的是wilo 370w的水泵(实际功率可能有快500w),换了直流泵只有100 ...

什么牌子的直流水泵啊,在顶楼,水小得不行。

网友L:
引用 网友M:
什么牌子的直流水泵啊,在顶楼,水小得不行。

我这个是循环泵和你增压泵应该是不同的类型。新界的apm泵

网友N:
引用 网友L:
我这个是循环泵和你增压泵应该是不同的类型。新界的apm泵

新界apm系列是循环泵,就是说没有自吸能力的,这个泵我做的电机驱动,对他的性能很熟悉

网友:
引用 网友N:
新界apm系列是循环泵,就是说没有自吸能力的,这个泵我做的电机驱动,对他的性能很熟悉 ...

是的,我是用作水空调里面循环使用的。不过我准备再换个奥姆特的尼龙泵头,这样子整个系统就没有容易生锈的地方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N:
新界apm系列是循环泵,就是说没有自吸能力的,这个泵我做的电机驱动,对他的性能很熟悉 ...

高手啊,现在水空调的很多都在把内置泵换掉,新界的apm被很大客户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L:
高手啊,现在水空调的很多都在把内置泵换掉,新界的apm被很大客户选择

APM主要是全塑封的。防水防潮防冷凝

网友O:
引用 网友K:
这个增压泵是要安装在水表后面吗?那是放在前置过滤的前面还是后面呢?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最近准备装修, ...

建议前置过滤在增压泵前面,细小的泥沙沉积在增压泵的单向阀门上,时间长了会让阀门止不住水。我乡下房子之前就有这个问题,半夜增压泵会突然自己启动。后面清洗了单向阀,前面装了过滤器之后就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建议前置过滤在增压泵前面,细小的泥沙沉积在增压泵的单向阀门上,时间长了会让阀门止不住水。我乡下房子 ...

也有道理,想用淘宝上的大胖前置,在店铺里问题客服,客服说前置过滤也需要压力,推荐安装在前置的前面,你说的杂质沉积也是个问题。
不过我感觉我家的情况应该适合你说的这种,虽然说压力不大,但是也不是很小的那种,燃气热水器可以正常使用,就是同时开两个水龙头会感觉流速变小,我理解可以使用UPA90那种小的增压泵,稍微增加一点压力就可以了。

网友:
增压泵,输入口一样有吸力的吧。前提是泵体里面灌满了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