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系统往文件中写数据时需要禁止任务调度吗?

楼主(2022-09-05):
STM32使用UCOS II系统,串口不定时会收到采样端发送过来的数据,主任务收到后会把串口收到的数据通过FAT文件系统写到NANDFLASH内的CSV文件中,昨天突然看到CSV文件中一个数据28.39被意外改成了28.#9,如附件图,怀疑是主任务正在往文件里面写数据,突然串口中断来了,然后又引起系统调度,进入优先级更高的串口数据处理任务(这个任务有调试信息输出,时间相对长一些),导致主任务写数据的时序被打乱,最终写到文件中的数据错了,请问大家在往文件中写数据时有禁止任务调度吗?
如果禁止了任务调度,串口中断只是在数据来临时进入一会就又出来,时间很短,应该影响不大。

网友: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网友A:
原则上并不会。。通常大家会加锁解决设备单一访问问题。

网友:
任务调度或者中断是否破坏写flash的时序,如果没有,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则上并不会。。通常大家会加锁解决设备单一访问问题。

大神您好  您是说原则上我那个文件数据被错写  原因不会是串口中断引起其它高级别任务调度导致吗?

另外是不是UCOS II系统在写文件时是不是已经默认加锁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您好  您是说原则上我那个文件数据被错写  原因不会是串口中断引起其它高级别任务调度导致吗?

另 ...

ucos我没有折腾过。。但根据经验,嵌入式操作系统可能不会去主动加锁。。你可以想办法测测在什么条件下最容易出错,然后定位到具体地方。

网友:
涉及到硬件的 都加个锁安全些。
也不占多少资源。

网友:
读写flash设备只需加互斥信号量即可,颗粒度做细点

网友:
flash读写操作时肯定要避免被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