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测量档位比较器自动切换电路振荡问题求解。

楼主(2022-09-05):
抄北欧半导体的这个功耗测试仪的比较器档位切换电路,北欧用的是ADA4622运放,正负电源供电,我采用的是TLV3202高速比较器,单电源供电。测量电流时现在出现的问题:电阻负载调至某一值时,该档位比较器输出变成方波,负载调小或者调大一定范围后振荡方波消失。更换滤波电容的话,振荡点(谐振点)也会改变。分析是mos管切换档位时产生过冲,过冲超过了迟滞比较器的阈值,导致比较器马上翻转,周而复始,变成方波。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分析,提供一些解决思路。

网友:
还是需要引入一点回滞。

网友:
引入非常大的回滞!不同采样电阻上的电压会相差十倍,

楼主:
滞回电压已经有2V左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