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减速装置是否有地方可以设定最大转矩的负荷?

楼主(2022-09-06):
直流电机带4.67:1的减速装置,
如图所示是直流电机的齿轮部分,当转速提高时,负载变大时,齿轮的转盘就会出现空转但链条不动的情况,
请问这种机械结构是不是有地方可以设定最大转矩的负荷?
谢谢啊

网友A:
没做键槽只靠顶丝不够力锁死而已吧。

网友B:
机械方面可以实现超过一定扭矩后打滑的功能,可以使用弹簧+摩擦传动实现,也可以是手电钻那种弹簧+钢珠或某种凸起脱扣实现

但楼主这个图上什么都看不到,想搞清楚建议全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做键槽只靠顶丝不够力锁死而已吧。

谢谢,有这种情况,准备拆开看看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方面可以实现超过一定扭矩后打滑的功能,可以使用弹簧+摩擦传动实现,也可以是手电钻那种弹簧+钢珠或某 ...

谢谢,说的有道理,准备拆开看看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