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单相波形(标题不合格ID被封锁3天)

楼主(2022-09-06):
请教一下大佬们,我方波驱动电机的时候,测试单相对地的波形,发现电压在最高点前有一段很长时间的平稳时期, 这段时间是米勒效应带来的吗?  我的MOS管选的电压电流都比较大  Qgs = 13nC。这里预驱电压抬了12V.

网友A:
电机的反电动势,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反电动势,正常.

谢谢 ,听你说了后我又去测试了一下,我的PWM输出果然是在那个平台后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听你说了后我又去测试了一下,我的PWM输出果然是在那个平台后面。   ...

互补就会好很多

网友B:
前面那段是PWM off开始时续流,电压钳位到-0.7V. 后面抬高是续流完的变反电势 。互补的话上管关下管开一直是GN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那段是PWM off开始时续流,电压钳位到-0.7V. 后面抬高是续流完的变反电势 。互补的话上管关下管开一直 ...

请教一下大佬  我现在用比较器的方式判断过零点,相电压采样滤波电容的容值大一点(100nf以上)才可以更好的进闭环,但是容值一大滞后就很明显,电机转速快了我刚采集到中断就换相也会出错,这种情况通过互补输出能有改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大佬  我现在用比较器的方式判断过零点,相电压采样滤波电容的容值大一点(100nf以上)才可以更 ...

比较器我也用过100nf,电机转速在1000hz。过零之后应该需要延时30°再去换相,不过我一般延时15°,相当于稍微超前一点补偿RC带来的滞后。当然换相完后,还得把退磁事件屏蔽掉,再去等待过零中断。

网友:
“关于电机单相波形”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不理会此通知,将可能会被封锁ID一星期(第二次违反永久封锁)。(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
因为已经过了修改时间,楼主的ID被封锁3天长长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