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XX系列单片机可以接入HID协议的设备不?

楼主(2022-09-06):
STM32f4XX系列单片机可以接入HID协议的设备不?  读取HID设备的数据,,,买的设备没有串口 只有HID协议的USB接口呀  不知道有大侠做过没?

网友:
支持otg的应该可以

楼主:
网上有没demo?

网友A:
OTG是全系列标配,可以看下这是示例:https://stm32f4-discovery.net/20 ... -stm32f4xx-devic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OTG是全系列标配,可以看下这是示例:https://stm32f4-discovery.net/2014/08/library-31-usb-hid-host-for ...

点不开。。。这要梯子才打的开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点不开。。。这要梯子才打的开吧?

随便下个STM32F4X USB库都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下个STM32F4X USB库都支持

作为HOST主机  读取HID设备进行双向通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作为HOST主机  读取HID设备进行双向通讯?

支持的例子网上大把

网友:
支持,我用405读过鼠标,读过U盘
官方的USB库里有现成的程序。

楼主:
读过自定义的HID设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