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5T移动硬盘比单买笔记本硬盘还便宜,里面硬盘不好么?

楼主(2022-09-07):
单买个最便宜的西数笔记本硬盘都比成品的西数移动硬盘贵几百,那移动硬盘里的盘怎么能那么便宜?

网友A:
西数的移动硬盘把USB接口做在硬盘的PCB上了,没有SATA接口了

网友B:
而且超厚,好像是20mm厚的盘体

网友:
2t的我拆进去,一体的,别的地方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西数的移动硬盘把USB接口做在硬盘的PCB上了,没有SATA接口了

他们家10年前就开始这么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而且超厚,好像是20mm厚的盘体

那是15mm的。。服务器盘体标准规格。有小道消息说wd用体质差,过不了检测的盘体降速阉割做成移动硬盘。。。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质保可能有坑,也是那个小道消息说jd不花钱买延保就没保。。

现在的5t大容量移动硬盘不好diy,真是没有盘体。9.5盘体最大好像就4t?,要是怕坏倒是可以考虑4t的ssd,现在1500左右。。。配个盒子吊打一切移动硬盘。

网友:
99%都是叠瓦盘了,不值得买。笔记本买个SSD用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是15mm的。。服务器盘体标准规格。有小道消息说wd用体质差,过不了检测的盘体降速阉割做成移动硬盘。。 ...

“有小道消息说wd用体质差,过不了检测的盘体降速阉割做成移动硬盘。。。”必须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小道消息说wd用体质差,过不了检测的盘体降速阉割做成移动硬盘。。。”必须是吧。。。。 ...

你难道用坏过?。。

这种盘说实话更适合用做冷备盘。要是频繁写文件,磁头和盘片都可能用出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而且超厚,好像是20mm厚的盘体

是的,我以前有一个这样的移动硬盘,我拆开看过,那个2.5寸的盘看上去厚厚的,不像是什么好货。可别说是为了移动使用而特意加厚的,我可不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难道用坏过?。。

这种盘说实话更适合用做冷备盘。要是频繁写文件,磁头和盘片都可能用出问题。。 ...

不是啊,类似厂家,生产的一批货里面,好的用做常规品,测试没有那么好的降级做别的产品,这个操作不是很常见的吗?cpu这些也是啊

网友:
优盘都是最最差的nand flash做的,高端的flash不会用在优盘。u盘再如何使用,写入量也比不上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难道用坏过?。。

这种盘说实话更适合用做冷备盘。要是频繁写文件,磁头和盘片都可能用出问题。。 ...

多年前买过这样一个e元素,usb的主板,不到半年就坏了,现在只买硬盘和硬盘盒,没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我以前有一个这样的移动硬盘,我拆开看过,那个2.5寸的盘看上去厚厚的,不像是什么好货。可别说是 ...

不是为了移动,是为了容量,一般笔记本硬盘都是单盘片,所以容量做不大,这货为了容量采用了三盘片(或者4盘片)设计,所以才跟桌面盘一样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