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P52能实现刷指纹开机吗?

楼主(2022-09-07):
现在开机稍微麻烦点,按电源键,进登录界面,刷指纹进系统。我记得以前T430可以直接刷指纹启动,不需要按电源键,P52有这功能吗?怎么操作?

网友:
好像是呢,以前的带指纹的机器在关机状态下可以直接刷指纹开机的,
哦想起来了,那个指纹灯平时是亮的,P5x的好像不亮,是不是要在bios里面设置的?

网友:
我现在的笔记本是thinkpad T14,它的指纹功能就是一坨shit,识别率太差了。

楼主:
似乎实现不了

网友:
这...
多按一下电源键都觉得麻烦么

网友:
P52不行,新的P1 Gen4以后可以。thinkpad的指纹可以解锁硬盘密码,其它的联想电脑,包括拯救者系列带指纹的如y9000x都不行。

网友:
目前用的w520可以,一刷就开机,直接进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