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外荒漠通信直接买卫星电话不好么?最近噱头手机有点多

楼主(2022-09-07):
用成熟的卫星电话是不是更靠谱一些
最近为什么这么多噱头手机:(
这里有人用过卫星电话么?好像有种卫星电话月套餐最低100元

网友:
信心最为重要。只要有“神”,自然有人买单。

网友A:
拿你的电信sim卡去营业厅可以直接开通天通业务,有没有天通设备不影响。其实这个东西,也就支持语音和短信,做个蓝牙外设更方便。

网友:
你们真的有过在户外,荒郊野地,徒步一天,三大运营商全程无网络的经历么?见过卫星电话长什么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你的电信sim卡去营业厅可以直接开通天通业务,有没有天通设备不影响。其实这个东西,也就支持语音和短信 ...

天通卫星数好像很少,同时接入路数局限是不是非常大

网友:
不是经常野外玩的旅友, 谁会去买卫星电话呢?价格还不便宜,这玩意就像单反和手机的拍照一样,明知单反效果好,但一般人能用手机解决的 不会去带个单反的

网友B:
不是天天在荒山野岭无人区的,没必要买卫星电话,去无人区玩,租一个就行。
使用限制条件很多,首先是不能有遮挡,山区里基本没用,沙漠合适,沙漠在沙坑里有时也没信号,要爬到沙丘顶上,使用费用很贵,作为救命用,但有时候急需使用的时候,没信号或打不通电话。
长期在野外无人区工作的人,都是用短波电台通信,卫星电话作为后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天天在荒山野岭无人区的,没必要买卫星电话,去无人区玩,租一个就行。
使用限制条件很多,首先是不能 ...

天空没有阻挡,但是边上有山,在盆地或者峡谷,卫星电话是否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天天在荒山野岭无人区的,没必要买卫星电话,去无人区玩,租一个就行。
使用限制条件很多,首先是不能 ...

短波电台一个要多少钱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空没有阻挡,但是边上有山,在盆地或者峡谷,卫星电话是否能用?

没有遮挡,是指你到卫星之间没有遮挡,不是你正上方有没有遮挡,旁边有山,要看山在不在你和卫星之间,山区对信号的影响很大。

短波电台比卫星电话便宜,但要通信双方都有电台设备,且受电离层和环境影响比较大。手机的便捷,是建立在大量基站和完整的网络基础上的,20多年前书信年代,要找个人是很难的。

网友C:
最近出去好几个地方....移动和联通信号都不好.....感觉不在服务区一样.....感觉网络系统在崩溃边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近出去好几个地方....移动和联通信号都不好.....感觉不在服务区一样.....感觉网络系统在崩溃边缘///// ...

强推5G打压4G的后果就是5G 4G都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强推5G打压4G的后果就是5G 4G都废了

打压4G是算法调整?再调整回来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么

网友A:
电台+中继到普通电话网

网友E:
短波电台没有车玩不转啊, 电池, 天线都不好搞定,固定点通联还可以,

还是带个卫星的吧,再带个对讲机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打压4G是算法调整?再调整回来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么

好像说是有不少4G基站都关了,但不知道拆没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说是有不少4G基站都关了,但不知道拆没拆

4G基站关了不至于吧
估计是算法把4G的速度做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短波电台没有车玩不转啊, 电池, 天线都不好搞定,固定点通联还可以,

还是带个卫星的吧,再带个对讲机 ...

对讲机通话距离在海面是不是也只有5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台+中继到普通电话网

电台通过中继接入普通电话网,电台在电话网显示的号码怎么设呢

网友G:
有计划 有安排的 买个卫星电话可以。

无计划的突然没信号了,比如前几天打松塔做氢气球飘走了的那个工人,飘到300km以外,没有信号,这时候 手机要是支持卫星通话或者短信,就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计划 有安排的 买个卫星电话可以。

无计划的突然没信号了,比如前几天打松塔做氢气球飘走了的那个工人, ...

多大的氢气球才能让人离地呢

网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f8ede8ee456f3bdf889

哈哈 很大,我也没见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台通过中继接入普通电话网,电台在电话网显示的号码怎么设呢  ...

就显示手机或者固话啊,如果用的人多,可以申请一个号段。如果是正规渠道,那么来电显示不是问题,想显示什么号码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显示手机或者固话啊,如果用的人多,可以申请一个号段。如果是正规渠道,那么来电显示不是问题,想显示 ...

是不是要改装电话机
现在有电话机支持编程接口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要改装电话机
现在有电话机支持编程接口么

可以利用FSK的来电显示协议啊,可以传送很多信息。如果是数字电台的话,可以加个帧头对接SIP协议。现在的家庭光猫里就是SIP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