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屏线坏了,怎么买到规格完全匹配的屏线呢?

楼主(2022-09-08):
T430笔记本,怎么买到完全匹配的屏线呢?
以下是拆机屏幕型号和屏幕接口照片

网友A:
屏线怎么会坏?。。

x宝找t430 拆机 屏线,看看有没有吧。这几年x宝上的二手拆机件少多了,不知道是不干了还是被删光了。(可能跟洋lj禁运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线怎么会坏?。。

x宝找t430 拆机 屏线,看看有没有吧。这几年x宝上的二手拆机件少多了,不知道是不干了 ...

二手电子产品不算垃圾吧
不进口的洋垃圾是废纸,废塑料这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二手电子产品不算垃圾吧
不进口的洋垃圾是废纸,废塑料这些

几年前就被禁了。。自此大船正式成为历史。。

网友:
很好买。淘宝搜索就能找到。

基本100%是拆机件,质量基本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年前就被禁了。。自此大船正式成为历史。。

二手电子产品,功能都正常的,又不是废品,也没污染,禁掉没有理由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手电子产品,功能都正常的,又不是废品,也没污染,禁掉没有理由啊  ...

这你要问海关为吗要禁。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手电子产品,功能都正常的,又不是废品,也没污染,禁掉没有理由啊  ...

整个交易政府没有得到收益,制造厂家也非常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