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控制箱有推荐的吗?

楼主(2022-09-08):
DIY的9070 三轴CNC,用了差不多10年了。

电机驱动器:YKD2405M RMS 4.0A,目前有一个3.81插座烧黑黏在一起短路,另两个也有发黑现象还能运转。
电机:2HB57-100 4.2A 2.2N.m
主轴:1.5KW 220V 5.6A 24000RPM

控制箱想换一个质量好的成品,请坛友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什么上位机?

网友B:
这个要么买拆机的,需要自己的主机尺寸刚好合适,要么自己买工业3030 / 4020 铝型材,当立柱;
出外皮图纸找激光切割的五金店 ,切割不锈钢外皮,组装一台,好看而且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上位机?

这个没有要求
能配合控制箱使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么买拆机的,需要自己的主机尺寸刚好合适,要么自己买工业3030 / 4020 铝型材,当立柱;
出外皮图纸 ...

只是想换个控制箱,必要的话换电脑,换上位机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想换个控制箱,必要的话换电脑,换上位机软件。

我自己折腾的,步进电机 48V 供电最爽。驱动也换成闭环了。
发图片,线太乱,箱子买小了,线槽不好放。当时装的第一台就留下自己玩了
后续再改善

楼主:
不想自己折腾,所以才想买个成品,有没有专门做这个的公司?
没有合适的选择的话就只能在原控制箱基础上升级改造。

网友C:
你要是报个预算1万+ 起,自然有人追着要帮你解决
要是预算才几百,还是考虑有没有人升级换代淘汰下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是报个预算1万+ 起,自然有人追着要帮你解决
要是预算才几百,还是考虑有没有人升级换代淘汰下来的吧{: ...

像电脑,3K到3W的都有,可以根据需要自选。
这个控制箱主要是请坛友们推荐下专门做这个的厂家,根据配置选个适合的,至于预算,到没具体考虑,物有所值即可。

网友:
闲鱼看看有没有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