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TKM32F499烧坏原因

楼主(2022-09-08):
使用中发现有TKM32F499烧坏,坏了的芯片MARK字体和其他的不一样。
请问:
1、确实是多种字体的MARK?
2、没有电源过压的情况下,为何会损坏呢?

网友A:
esd。。板子对外io一定要加tvs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d。。板子对外io一定要加tvs保护。

这个还没涉及对外IO,上电就烧了。

网友:
烧坏那个从丝印上看,应该是台湾封测的。上电就烧,莫非是 pin1 的 mark 点不一致?

网友:
难道是内部邦定出错了???

smt 后上电秒烧?

网友B:
1、是有多种字体的,不过市售版的就只有两种字体,就上面两种你都集齐了
2、烧的原因有点复杂。pin与MARK点不对应有可能 ,不过应该极少。要在邦一定的时候错了,然后同一芯片在测试的时候也错了才有可能,要不测试不通过。有可能邦定搭线,具体可能照个X光比较清楚。焊反烧冒烟,我们这边也试过,快点断电,又调过来还能行,这容易发现,一般不太可能。直接供电5V也不太容易烧,一般不冒烟,这个芯片只有IO能容忍5V,但电源也用5V的有客户这么用来测屏,艺高人胆大。一般接5V也不太可能出现上面的情况。所以只剩下前面两种情况可能 性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是有多种字体的,不过市售版的就只有两种字体,就上面两种你都集齐了
2、烧的原因有点复杂。pin与MARK点 ...

需要我寄回去,你们做分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我寄回去,你们做分析吗?

这个联系客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