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14“灵动岛”设计被盛赞:安卓可抄,难得精髓

楼主(2022-09-08):
科技界的“春晚”果然名不虚传,就在今日凌晨,苹果2022年秋季新品发布会正式举行,全新的iPhone 14系列登场。

在最新的iPhone 14 Pro系列上,苹果放弃了“祖传”刘海屏设计,取而代之的是长条形药丸形态,苹果将其取名为“灵动岛”。

据了解,灵动岛在待机下以长条椭圆形呈现,用户仅需长按即可使用控制选项,可显示App当前的状态,同时也能实时变化显示重要的提醒、通知和活动,整个操作下来,切换交互动画十分流畅酷炫。

而且更为有趣的是,它将本来非常丑的药丸挖孔屏进行了视觉创新,颇有些“变废为宝”的意味,由于是首创,所以该功能一经推出就受到了不少人的称赞。

楼主:
这个设计的动画效果很炫酷,各种上手视频中它都是焦点,网友也猜到了接下来安卓手机厂商肯定要去学习苹果这个“灵动岛”功能了,然而这可能不是厂商想学就学的。

ColorOS产品经理朱海舟刚刚也在微博谈到了他对“灵动岛”的感悟,指出这个设计的成本并不低,相当于把系统里原有的通知体系,卡片,弹窗控件的公共规范全部刷新重制,还要给开发者足够的接口做魅力适配。

对苹果来说,每年的机型数量有限,成本虽大,但可控。

至于安卓这边,朱海舟表示情况就不一样了,不说一个厂商出的机器打孔刘海屏下折叠屏形状位置都有不同,很难用一套规范来完美适配所有机器,UI一致性也是一个大问题。

今天你会在安卓上看到不同app带来的充满各种时代特征的的通知,控件和toast大杂烩。

朱海舟表示,苹果之美,在于一致。安卓可抄,难得精髓。

网友:
很肯定,国内手机大厂要抄袭这个设计或极其类似设计,用于高端机型

网友A:
我安卓屏 用的是全黑的底色,也感觉不到打孔摄像头的突兀。我计算机屏也是全黑的底色,左下角还有"激活windows"水印,也挺好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安卓屏 用的是全黑的底色,也感觉不到打孔摄像头的突兀。我计算机屏也是全黑的底色,左下角还有"激活wind ...

不是右下角才是激活提示?

网友:
朱海周,最后的坚果R2的产品经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右下角才是激活提示?

是右下角,一时左右不分了。

网友B:
我的iphone X 都用了这么多年了,好,出来我就要换机了。。

iphone X 一出来没多久就入出手,是苹果第一款人脸识别机,直接用到现在,就是不坏,除了早几个月电池涨了,换过一次电池,其他都是好的,也不觉得慢。。

网友:
现在手机搞全面屏,屏幕比例从 18:9 又涨到 20:9 简直是倒退
搞这么细长,看横屏视频又懒得转过来时,横向空间太小了
买屏更大的手机又太重

网友:
捅破天的公司来挑战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iphone X 都用了这么多年了,好,出来我就要换机了。。

iphone X 一出来没多久就入出手,是苹果第一款 ...

我的8P 还在使用,除了只有64G 不够用外,其他都非常流畅,

8P是老婆淘汰给我的,同期我买了三星S8+,用了1年多明显卡顿、发热,后面屏幕被小孩摔坏了,曲面屏不耐摔。
这台8P也是一直被小孩摔但就不坏。

网友:
苹果手机,世界no.1,不容置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8P 还在使用,除了只有64G 不够用外,其他都非常流畅,

8P是老婆淘汰给我的,同期我买了三星S8+,用 ...

我的7P也是老婆淘汰下来的,128G版本,现在还很好用,给老婆买了11PRO MAX,这个7P估计还能用两三年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的8P 还在使用,除了只有64G 不够用外,其他都非常流畅,

8P是老婆淘汰给我的,同期我买了三星S8+,用 ...

同8P 64G,依旧流畅,但已经完全装不下任何多余的软件了

今年双十一或者双十二换机 256G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同8P 64G,依旧流畅,但已经完全装不下任何多余的软件了

今年双十一或者双十二换机 256G

256也不太够  512应该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F:
256也不太够  512应该比较合适

每增加128G,价格增加900。

买512,要加3*900=2700元。太贵了,消费不起。

网友G:
没必要抄啊,其实后期安卓很多刘海屏设计都做得比苹果的要好。

在我来看,安卓的精髓就在灵活多样随心所欲,苹果就好像是租来的手机,各种限制。

网友:
手头 16G 的 5s 还在坚持…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必要抄啊,其实后期安卓很多刘海屏设计都做得比苹果的要好。

在我来看,安卓的精髓就在灵活多样随心所欲 ...

反过来吧,安卓手机给人感觉是不是全属于自已,没办法完全掌控,苹果就不同

网友:
老人家用的oppo手机好烦人,动不动就下一堆app。

网友H:
设计是不错,但终归是规避问题
屏幕挖了一个药丸出来,个人表示还是觉得丑,看视频、图片肯定还是缺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设计是不错,但终归是规避问题
屏幕挖了一个药丸出来,个人表示还是觉得丑,看视频、图片肯定还是缺一块 ...

这才是最佳解决问题的方法。

摄像头要取得最佳效果,必须挖穿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H:
设计是不错,但终归是规避问题
屏幕挖了一个药丸出来,个人表示还是觉得丑,看视频、图片肯定还是缺一块 ...

现在很多手机都配备了屏下指纹了
什么时候能实现屏下摄像头了就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I:
这个设计创意首先是魅族在用,只是苹果确实是做的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设计是不错,但终归是规避问题
屏幕挖了一个药丸出来,个人表示还是觉得丑,看视频、图片肯定还是缺一块 ...

我的手机升降摄像头vivo nex3s瀑布屏幕,屏幕上下完全对称没有打孔,屏幕不亮都分不清上下,经常拿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手机升降摄像头vivo nex3s瀑布屏幕,屏幕上下完全对称没有打孔,屏幕不亮都分不清上下,经常拿倒了。 ...

没有打孔,是牺牲了拍摄质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设计创意首先是魅族在用,只是苹果确实是做的好。

魅族这个跟苹果的差天和地。

就像说中国先发明的计算机(算盘)一样牵强。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有打孔,是牺牲了拍摄质量的。

他那个是升降摄像头,不是屏下摄像头,不牺牲拍摄质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魅族这个跟苹果的差天和地。

就像说中国先发明的计算机(算盘)一样牵强。 ...

确实牵强了,但是通过ui元素把打孔融合增加整体感也算是小小的进步。对比同样药丸屏幕的p40确实好看不少。

网友J:
       从IPHONE7到12pro,用了几款苹果的手机,我觉得苹果手机真的是一般般,有某些做法真的是极讨厌。以前觉得国际大牌好高端,用了苹果的手机后,倒觉得国产手机务实了。苹果手机主打封闭生太链,很多东西可以慢慢修,慢慢磨,戏称极致。但是,既然吹自己创新极致了,那如果一不小心别人发明的东西,就不好集成上去了。例如,一个手机的手电筒功能,不知道是哪个小公司发明的,苹果呢,也是过了好几年,觉得实在不加上这个功能,别人要造反了,才不乐意地加上去。
       苹果的相机功能,难用到爆。例如我现在用的iphone12 pro(当时售价超过1万元的),编辑视频只能简单剪刀一下,修改后单一个保存就可以把你气死,打电话过去,经过几十重验证,得到客服的点后,还不会用,后来客服也是没办法,屏幕共享了,在我的手机把视频最后面往回剪一点,终于可以保存了。骚操作严格执行时,有时候还不灵的。这种极难用的操作,还敢称给客户极致体验?如果放到淘宝,早就退货+差评了。当然,这些难用的操作,有时候苹果升级了,真把它修得不那么难用了,但也只有基本的操作了。
        这个视频编辑,还是小儿科。还有给你气绝的功能。那就是苹果的相片导出功能(在windows下)。一开始,我以为装了iTunes就可以导出来,各种操作都不行,看了苹果官网的说明,原来要命的是,要用到微软的相片导入功能。我估计用windows的人,99%不知道有这个功能。就算连接上了,各种卡,两大体系兼容性超级超级差,单打开目录就要好几分钟,如果你敢用它来传相片,我估计你有九条命都不够气死。
        后来又去请教客服,原来客服也不懂,她坚持说用iTunes就行了,我实现受不了,破口大骂了一通,那MM估计都不好意思,只好去找高级客服官。我以为什么好家伙,原来只是半吊水,两下被我顶回去后,她们请来一个什么高高级的客服官,这下她承认了,原来苹果的iTunes真是不行的,也就是说要传个照片出来,要用第三方软件,官网及高级客服官都一致了。然而,问题是没解决的,最后我一边骂,她一边说好好,这个问题我反映一下。因为一直导照片出来都有问题,我手机的照片越来越多,从几百张到几千再到1万8千张。这下问题越来越严峻。有的人说,那直接插到电脑上,弹出个U盘不是可以直接拖照片了吗?你想得太天真了。首先,手不要抖,静候1~2分钟弹出那个极高级的苹果U盘,然后你的恶心事从此开启。看到有某张照片还可以的,双击打开看一下,over,你等了1分钟就只能看这张照片了,想看另外一张,不好意思,再插一次USB,再等一次吧。原来点到一些超过2MB左右的照片吧,是很容易死的,提示什么没起作用。
        好了,苹果是全球第一市值,别人不中意你这样操作,你还能怎样。换个方式呗。把照片拷出来出来不就行了?你想得也太美好了。照片会复制一段时间就没响应了,你想复制这1万8千张照片,比登月还难。这种死机没响应的情况,新机或高性能机比低性能的好少少,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买了12的。如果要传视频出来,那出错更多,以前没买12时,根本就传不了视频出来。按这么操作,那目前为了传照片及视频出来,得一直买下去了,从12、13、14一路买下去,估计买到Iphone99这个问题可以修好了。什么破极致体验?我不知道是苹果活得太好还是太高傲了,看不上这些功能,或者是太小心眼了?连照片都不肯流入其它操作系统?
      每次出去长途自驾游,我都想去备份一下这些照片,但每次都不能完全备份。只能路上好好保护这个苹果爹了……
      苹果好的功能,可以赞扬,例如它封闭,一定程度上也不易破解,保密性好。当然也有好多不好用的地方,如果说什么体验,真不算好,有的功能可以恶心死你。创新性一般吧,有的功能也是安卓玩剩的,没有别人吹得那上天一样。如果不受到贸易制裁原因,国内都有厂可以跟苹果对抗了,那样选择多一点,也是一种好事。

网友:
引用 网友J:
从IPHONE7到12pro,用了几款苹果的手机,我觉得苹果手机真的是一般般,有某些做法真的是极讨厌。以 ...

用他的全家桶,这些都不是事,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他那个是升降摄像头,不是屏下摄像头,不牺牲拍摄质量。

升降摄像头我认为是个不中用的设计:这是最容易损坏的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J:
从IPHONE7到12pro,用了几款苹果的手机,我觉得苹果手机真的是一般般,有某些做法真的是极讨厌。以 ...

总算看到一个实话实说,不捧苹果手机的了,我07年花巨款2400元(当时昆山大半平方的房价)买了一个苹果的nano MP3播放器,背后印着电源电压5-20V,我就接了个12V电源电压充电,充了十几秒后开始闪屏黑屏,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从此不碰苹果的任何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J:
从IPHONE7到12pro,用了几款苹果的手机,我觉得苹果手机真的是一般般,有某些做法真的是极讨厌。以 ...

说了那么多不好的,但是苹果易用啊,给老年人用很好,不会被引导安装乱七八糟的APP,使用习惯上也有连贯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右下角才是激活提示?

给你5毛,让我说

网友:
不怎么习惯苹果的用法,苹果买了不少,但没用过一个。

网友K:
我不用苹果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不越狱,我没找到办法安装1024的APP.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不用苹果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不越狱,我没找到办法安装1024的APP.

点赞 一个水果机一个安卓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不用苹果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不越狱,我没找到办法安装1024的APP.

为什么不能安装?

国行有限制?!

网友L:
引用 网友J:
从IPHONE7到12pro,用了几款苹果的手机,我觉得苹果手机真的是一般般,有某些做法真的是极讨厌。以 ...

我的13+ios15用数据线插电脑(win10)会弹出一个文件夹,里面就是手机照片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L:
我的13+ios15用数据线插电脑(win10)会弹出一个文件夹,里面就是手机照片了。 ...

       会不会又骗我买13 。反正我从iphone 7 用到 iphone 12,没一台能很好解决的,现在是花钱买了苹果的256G网盘(每月多少钱来着忘记了),全家人共享。但是这个网盘也是传一部分就没传了,盘也没满,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过在联合能部分备份出来到(win10),应该大部分照片能保住了。家里还有一台iphone 6的手机,里面存了一个G级的长视频(多少G忘记了),我的把它传到两台iphone 12上,一个mini ,一台pro,也不行,ipad忘记了试没试过,反正当时弄了很久,都不行,后来只能暂时放弃了。这个不行是视频传不了那么简单,而是传完了在新设备上连显示都没显示。这个视频不知道能不能在有生之年传出来备份,现在还要保护好那台iphone 6,希望不要坏了。不要怀疑我的数据线有没有问题,现在家里苹果爹太多了,原装的iphone ,ipad数据线不可能条条都坏的。买过一台苹果的笔记本电脑,就再也对苹果的笔记本不感觉兴趣了。现在用的是LG的笔记本,官方声称长达23小时续航。新买的时候实际使用真有十小时以上,非常不错,比苹果笔记本爽多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G:
没必要抄啊,其实后期安卓很多刘海屏设计都做得比苹果的要好。

在我来看,安卓的精髓就在灵活多样随心所欲 ...

大师,安卓安装app要各种权限,不给就装不了,怎么破?

网友:
引用 网友M:
大师,安卓安装app要各种权限,不给就装不了,怎么破?

那就不装啊,难道人家要你脱裤子你就脱了?当然是拒绝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J:
会不会又骗我买13 。反正我从iphone 7 用到 iphone 12,没一台能很好解决的,现在是花钱买 ...

另一台手机6sp+ios15.3.1用电脑插上数据线也能直接弹出“Apple iPhone”的文件夹,里面就是手机拍的照片和视频,不清楚是不是ios15的新功能。

网友M:
引用 网友M:
大师,安卓安装app要各种权限,不给就装不了,怎么破?

有些app还是离不开的,我记得taobao就是这样,不装不行。我最反感安卓的这个——装个app必须给它开各种权限
所以我现在用ip12

网友J:
引用 网友L:
另一台手机6sp+ios15.3.1用电脑插上数据线也能直接弹出“Apple iPhone”的文件夹,里面就是手机拍的照片 ...

显示都是能显示,我这也能显示文件夹,iphone的U盘弹出慢一点,但也会弹的,但是能不能传输那么多照片就是个问题了。

我刚才又试了一下拖照片出来,用的机型是:iphone 12 Pro Max , 软件版本应该是目前最新的了,IOS 15.4.1

1、刚插入USB线,很好,马上弹出苹果图标的U盘

2、但是帅不过3秒,二级目录约1分钟后弹出

3、随便打个一个视频,出错,原因不明,以前没见过这个错误,这个错误是新出的,以前打开大文件(其实也没多大,2MB多一点吧),出现的错误是XX不起作用,先不管了,再接着往下看

4、关掉视频,随便点一个超过2MB级的照片,出现这个错误;不过试多几下,又可以打开照片了。算了,也先不管吧,现在U盘还有效,赶紧把文件拖出到电脑上备份

5、开干,把7月份的照片整个文件夹拖到电脑上,开始顺利传输,但一会儿后,约10%的位置,就传不动了,弹出如下错误

6、算了,这个文件夹不行拖另一个试试,发现整个苹果U盘全部失效了,每个文件都变空了,应该链接电脑整个链路都失效了。

7、于是还在把还在连接中的USB线拔掉,弹出N多错误

8、不管了,找一条劲一点的原配type C转苹果线出来(平时基本不用,传输数据才拿出来),宣称充电有多快,传输速度有多牛B的(实际测试充电确实快,约1~2个小时充满吧,具体没怎么留意)
9、试了5分钟,劲一点的原配iphone 12 Pro Max的USB至今还没有连接上,可能刚才死了一次,现在iphone都怕了?
10、等了十几分钟,还是连接不上;
11、等了近二十分钟,还是连接不上;
12、好了!没耐性,重启iphone 吧。重启后发现一插就连接上了,这次要抓紧时间备份,等约1分多钟弹出二级目录,马上拖照片出来,结果……

到现在,一个电子工程师花了近1小时,还折腾不出一个文件夹的照片视频。之前几年也是这个样,现在这个手机算好了,软件苹果也修了几年,的确好了少少。对,就是少少。要备份完这些照片,要点耐性,不能说完全没机会。

====================
修改原因,图片顺序错了,调整了顺序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显示都是能显示,我这也能显示文件夹,iphone的U盘弹出慢一点,但也会弹的,但是能不能传输那么多照片就 ...

看来你要带手机到天才吧售后去看看了,我刚才试了两台(6sp+ios15.3.1,13pm+ios15.4)参照你的操作复制到电脑都能成功,苹果连数据线速度是真的慢。

网友N:
引用 网友J:
显示都是能显示,我这也能显示文件夹,iphone的U盘弹出慢一点,但也会弹的,但是能不能传输那么多照片就 ...

不知道是不是你的个例,媳妇的果6和果8我都是数据线插到电脑上然后直接拷贝整个相册的文件夹,从来没遇到问题。

网友:
大概率是你的数据线问题,用原装线。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不知道是不是你的个例,媳妇的果6和果8我都是数据线插到电脑上然后直接拷贝整个相册的文件夹,从来没遇到 ...

我的7P也可以直接拷贝相册

网友H:
iPhone复制大文件卡死的情况我遇到过,在设置->菜单中,在传输到MAC或PC设置项选保留原片,之后传照片或视频到电脑就不会卡死掉盘
代价是上传的文件是HEIF格式的图片和HEVC的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H:
iPhone复制大文件卡死的情况我遇到过,在设置->菜单中,在传输到MAC或PC设置项选保留原片,之后传照片或视 ...

就是这个,原片复制下来快也不会死。这个格式在电脑上有插件打开都好慢

网友J:
保留原片这个方法早试过了,不行。数据线不用怀疑,原装的、不原装的、新的、旧的数据线全部试过,高速的低速的都不行,电脑也换过也不行。媳妇的也是iphone 12, 也不行,现在的手机不行,以前的更不行。手机没装过游戏,也不行。

网友:
世界第一居然没有通话录音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不用苹果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不越狱,我没找到办法安装1024的APP.

之前装gate.io的方法是,
先退出自己的apple id,然后登录香港属地的apple id账号,就可以安装,
安装完退出香港属地的apple id,再登录自己的apple id,就行了。

确实是限制的死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有些app还是离不开的,我记得taobao就是这样,不装不行。我最反感安卓的这个——装个app必须给它开各种权 ...

我从Play商店装的淘宝,只给了两个权限,其它全部禁止,一样可以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保留原片这个方法早试过了,不行。数据线不用怀疑,原装的、不原装的、新的、旧的数据线全部试过,高速的低 ...

导照片到电脑从来未遇到过问题啊,无论是windows文件夹直接剪切,还是itunes

传视频不同设备间airdrop就飞过去了。。

数据线无问题,就要怀疑u口、系统了。

曾经整理电脑内照片时遇到过windows文件夹莫名响应很慢,表现是地址栏绿色进度条一直在跑,忘记咋解决了的,重新链接onedrive?重建图片缓存?清除索引?

系统对图片、文件的响应,可能是未能正常导入图片的缘由,盲猜

楼主:
引用 网友O:
.

罗永浩就是一个小丑。

我买过一台锤子,连拍摄对焦都做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有些app还是离不开的,我记得taobao就是这样,不装不行。我最反感安卓的这个——装个app必须给它开各种权 ...

我只给了一个位置权限,其实不给应该也能运行,只是买东西选同城时没那么方便,我这还是手机自带应用商店下载的,不是googl应用商店下载的。

网友:
换一个角度看,苹果不仅是堆科学技术方面的东西,还堆人文/UI类的
这也许是多元化发展的一个例子。
或者说:要么技术已经堆无可堆了,才往UI上走

楼主:
给人看一张照片,总担心他们滑动乱翻其它内容。苹果已经内置了这个功能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70352

网友P:
哪家抄这个我就拉黑哪家
明明只是个废物利用,还真成宝了
索尼的环境显示除了误触发问题外,我觉得比这个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P:
哪家抄这个我就拉黑哪家
明明只是个废物利用,还真成宝了
索尼的环境显示除了误触发问题外,我觉得比这个好 ...

Sony的手机?看看有多少人使用就知道了。

没有资格跟iPhone相提并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Sony的手机?看看有多少人使用就知道了。

没有资格跟iPhone相提并论。

用的人多少和产品好不好没有绝对关系
小米这种货色都能大卖的环境里,呵呵

再说了,纵使索尼千不好万不好,它也不是一无是处。

索尼最大的问题就是不会吹。
比如说,索尼手机应该是第一个用上ToF的吧,整个论坛有几个人知道?至今网上都没几篇文章说这个ToF怎么玩的。
好多年后,苹果也用上了ToF,虽然变成了多点,突然就一堆人大捧特捧的,跟风的媒体/自媒体多如牛毛。

网友Q:
有看到新闻说安卓第三方插件出来了,灵动鸟,可以自定义屏幕挖孔尺寸以便适配不同机型,哈哈国内的生产力真给力

网友R:
引用 网友Q:
有看到新闻说安卓第三方插件出来了,灵动鸟,可以自定义屏幕挖孔尺寸以便适配不同机型,哈哈国内的生产力真 ...

我也想说这个灵动鸟可以,但不管怎么吹我都觉得中间黑一块奇丑无比.好看是暂时的,丑是永久的。

网友:
我觉得苹果工程师虽然有创意,但这也仅仅是向挖孔屏的妥协方案,用不了多久肯定会更新迭代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我也想说这个灵动鸟可以,但不管怎么吹我都觉得中间黑一块奇丑无比.好看是暂时的,丑是永久的。 ...

屎上雕花,虽然有点难听,但其实是这么个样子。

网友S:
引用 网友D:
我的7P也是老婆淘汰下来的,128G版本,现在还很好用,给老婆买了11PRO MAX,这个7P估计还能用两三年{:lol ...

128G的现在应该感觉已不够用了,还能再用三年?

网友:
引用 网友S:
128G的现在应该感觉已不够用了,还能再用三年?

我128的只用了一半多点空间 ,拍照的视频 照片 定期同步到网盘,其他的常用APP就那几个,对我来说128的足够

网友:
现在新的苹果还是没有自带通话录音功能吗?
另一个关键问题,信号差解决了没有?同事的12在宿舍经常错过外卖电话,其他安卓好很多
我新房的电梯和地下车库信号不好,爱国只有1格信号,朋友苹果拿出来直接啥都没有。

网友T:
引用 网友K:
我不用苹果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不越狱,我没找到办法安装1024的APP.

我有朋友问,在哪里可以下载安装这个 APP?

网友:
引用 网友T:
我有朋友问,在哪里可以下载安装这个 APP?

我也有朋友想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