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14 的车祸检测功能我觉得是功德无量的发明

楼主(2022-09-08):
如题,可以检测严重车祸,国内手机厂商会不会马上开始研发?

楼主:
截图截图

网友:
看了一下检测车祸的原理

网友:
我都想入手一个14了

网友:
这个检测做的很全了

之前看他们手表的那个就很给力,可以检测跌落之类的

网友A:
一个能到 256g 的加速度计,怕是连安装都不是简单的焊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能到 256g 的加速度计,怕是连安装都不是简单的焊接了

mems器件非常轻。。0.08g都是上限了。哪怕1000g也没多少冲量 。。想要冲击脱落,起码得几十kg的力去暴力拆解。你要担心的不是检测不出来,而是在256g下主板还能不能活着打完sos电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个能到 256g 的加速度计,怕是连安装都不是简单的焊接了

以前玩过ADXL375,±200g的加速度计。
最大的麻烦是整个电路板,接受200g的冲击后,晶振有的都碎了,有一些焊盘都被掀了。

它这个256g的加速度计只是代表了它的量程,并不代表车祸过程实际能到达的加速度。
手机如果真的受了256g的加速度,主板/芯片/屏幕大概率是要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mems器件非常轻。。0.08g都是上限了。哪怕1000g也没多少冲量 。。想要冲击脱落,起码得几十kg的力去暴力 ...

主板还能活着完成拨打电话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玩过ADXL375,±200g的加速度计。
最大的麻烦是整个电路板,接受200g的冲击后,晶振有的都碎了,有一 ...

是的,哪怕只有一瞬间,屏幕肯定是碎成渣的。主板不好确定,但大体相当于抡几十公斤的锤子用力砸用绳吊起来的pcb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ems器件非常轻。。0.08g都是上限了。哪怕1000g也没多少冲量 。。想要冲击脱落,起码得几十kg的力去暴力 ...

感觉主板要灌胶处理了,否则零件真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玩过ADXL375,±200g的加速度计。
最大的麻烦是整个电路板,接受200g的冲击后,晶振有的都碎了,有一 ...

目测灌胶能好些,但晶振依旧难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主板要灌胶处理了,否则零件真受不了

不要太纠结,文案都是文科生写的,攻城狮只负责从datasheet扒关键词给文案吹牛B,器件指标不代表整机指标。

网友D:
256G的冲击,汽车都成渣渣了,还有打电话的必要吗。

网友:
现在上了档次的车子都有碰撞自动报警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256G的冲击,汽车都成渣渣了,还有打电话的必要吗。

老兄, 车上的速度表, 最高时速260km/h, 你非得开这么高的么?

楼主:
256G 相当于2560 m/s^2   ,通俗的讲就是 手机以2560m/s飞行,突然在1秒时间 速度降为0m/s,想想广西飞机 ,人车,所有的东西都成渣渣了

网友:
2000m/s      是不是比火箭还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256G的冲击,汽车都成渣渣了,还有打电话的必要吗。

人家说的只是最高能检测到256G,但是检测值不一定是这么高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56G的冲击,汽车都成渣渣了,还有打电话的必要吗。

我也觉得上面都在讨论256G能不能打电话是有点扯的
其实如果真的能达到256G的碰撞
其实打不打电话无所谓了

网友:
百度和莆田表示这个业务我们熟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也觉得上面都在讨论256G能不能打电话是有点扯的
其实如果真的能达到256G的碰撞
其实打不打电话无所谓了 ...

是的, 就生产工艺来说,苹果也不会将设备的任何部件设计成如此高的强度。估计几十个G也就差不多了吧。
军工和航天水平,估计也很少有达到如此参数的设备吧。

网友:
器件标的256G。你觉得厂家能真实的测试这个场景吗?应该是理论计算出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 就生产工艺来说,苹果也不会将设备的任何部件设计成如此高的强度。估计几十个G也就差不多了吧。

想想美国送给乌克兰的神剑炮弹,带GPS导航,发射时的加速度有几千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