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CU104的ibert no link【标题不合格】

楼主(2022-09-08):
我在淘宝上买了一个fmc 的拓展板,里面带有sfp+ 接口,我把ibert 生成例程之后,tx_disable 拉低,生成硬件平台之后,在vitis 里面修改fmc 为1.8v的电压,然后下载发现ibert no link ,但是时钟是lock 上的
,这是啥情况呢,是不是哪里没改东西.

网友A:
SFP+有没有自环?

网友B:
“ZCU104的ibert no link”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不理会此通知,将可能会被封锁ID一星期(第二次违反永久封锁)。(注意:①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②VIP++不会被封锁ID处理)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ZCU104的ibert no link”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不理会此通知,将可能会被封锁ID一星期(第二次违反永 ...

在哪里能修改标题呢,我没有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SFP+有没有自环?

回环了,还是没有link,然后我直接用aurora 64b 66b IP 回环用ila 抓发现lane up 和link up 也都拉高了,数据也都是对的,为啥ibert 就link 不上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哪里能修改标题呢,我没有找到

24小时内才有修改标题的权限。

封锁ID一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