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Pro STM32H750 开发指南》第二十七章 RTC实时时钟实验

楼主(2022-09-09):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MiniPro STM32H750开发板
2)平台购买链接: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77017430560
3)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docs/boar
4)MiniPro STM32H750技术交流QQ群:756580169

第二十七章 RTC实时时钟实验

本章,我们将介绍STM32H750的内部实时时钟(RTC)。我们将使用LCD模块来显示日期和时间,实现一个简单的实时时钟,并可以设置闹铃,另外还将介绍BKP的使用。
本章分为如下几个小节:
27.1 RTC时钟简介
27.2 硬件设计
27.3 程序设计
27.4 下载验证

27.1 RTC时钟简介

STM32H750的实时时钟(RTC)相对于STM32F1来说,改进了不少,带了日历功能了。RTC是一个独立的 BCD 定时器/计数器。RTC 提供一个日历时钟(包含年月日时分秒信息)、两个可编程闹钟(ALARM A和ALARM B)中断,以及一个具有中断功能的周期性可编程唤醒标志。RTC 还包含用于管理低功耗模式的自动唤醒单元。
两个32位寄存器(TR和DR)包含二进码十进数格式 (BCD) 的秒、分钟、小时(12或24小时制)、星期、日期、月份和年份。此外,还可提供二进制格式的亚秒值。
STM32H750的RTC可以自动将月份的天数补偿为 28、29(闰年)、30 和 31 天。并且还可以进行夏令时补偿。
RTC模块和时钟配置是在后备区域,即在系统复位或从待机模式唤醒后RTC的设置和时间维持不变,只要后备区域供电正常,那么RTC将可以一直运行。但是在系统复位后,会自动禁止访问后备寄存器和RTC,以防止对后备区域(BKP)的意外写操作。所以在要设置时间之前, 先要取消备份区域(BKP)写保护。
27.1.1 RTC框图
下面先来学习RTC框图,通过学习RTC框图会有一个很好的整体掌握,同时对之后的编程也会有一个清晰的思路。RTC的框图,如图27.1.1所示:
图27.1.1 RTC框图

我们把RTC框图分成以下几个部分讲解:
①时钟源
STM32H750的RTC时钟源(RTCCLK)通过时钟控制器,可以从LSE时钟、LSI时钟以及HSE时钟三者中选择其一(通过设置RCC_BDCR寄存器选择)。一般我们选择LSE,即外部32.768Khz晶振作为时钟源(RTCCLK)。外部晶振具有精度高的优点。LSI是STM32芯片内部的低速RC 振荡器,频率约32 kHz,缺点是精度较低,可能会有温漂,所以一般不建议使用。比如当没有外部低速晶振(32.768Khz)的时候,分频后的HSE可以作为备选使用的时钟源。
②预分频器
预分配器(RTC_PRER)分为2个部分:一个通过RTC_PRER寄存器的PREDIV_A位配置的7位异步预分频器。另一个通过RTC_PRER寄存器的PREDIV_S位配置的15位同步预分频器。
经过7位异步预分频器出来的时钟ck_apre可作为RTC_SSR亚秒递减计数器(RTC_SSR)的时钟,ck_apre时钟频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第二十七章
当RTC_SSR寄存器递减到0的时候,会使用PREDIV_S的值重新装载PREDIV_S。而PREDIV_S一般为255,这样,我们得到亚秒时间的精度是:1/256秒,即3.9ms左右,有了这个亚秒寄存器RTC_SSR,就可以得到更加精确的时间数据。
经过15位同步预分频器出来的时钟ck_spre可以用于更新日历,也可以用作16位唤醒自动重载定时器的时基,ck_apre时钟频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第二十七章
PREDIV_A和PREDIV_S分别为RTC的异步和同步分频器,使用两个预分频器时,我们推荐设置7位异步预分频器(PREDIV_A)的值较大,以最大程度降低功耗。例如:本实验我们的外部低速晶振的频率32.768KHZ经过7位异步预分频器后,再经过15位同步预分频器,要得到1HZ频率的时钟用于更新日历。通过计算知道,32.768KHZ的时钟要经过32768分频,才能得到1Hz的ck_spre。于是我们只需要设置:PREDIV_A=0X7F,即128分频;PREDIV_S=0XFF,即256分频,即可得到1Hz的Fck_spre,PREDIV_A的值我们也是往尽量大的原则,以最大程度降低功耗。
③时间和日期相关寄存器
该部分包括三个影子寄存器,RTC_SSR(亚秒)、RTC_TR(时间)、RTC_DR(日期)。实时时钟一般表示为:时/分/秒/亚秒。RTC_TR寄存器用于存储时/分/秒时间数据,可读可写(即可设置或者获取时间)。RTC_DR寄存器用于存储日期数据,包括年/月/日/星期,可读可写(即可设置或者获取日期)。RTC_SSR寄存器用于存储亚秒级的时间,这样我们可以获取更加精确的时间数据。
这三个影子寄存器可以通过与 PCLK4(APB4 时钟)同步的影子寄存器来访问,这些时间和日期寄存器也可以直接访问,这样可避免等待同步的持续时间。
每隔2个RTCCLK周期,当前日历值便会复制到影子寄存器,并置位RTC_ISR寄存器的RSF位。我们可以读取RTC_TR和RTC_DR来得到当前时间和日期信息,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时间和日期都是以BCD码的格式存储的,读出来要转换一下,才可以得到十进制的数据。
④可编程闹钟
STM32H750提供两个可编程闹钟:闹钟A(ALARM_A)和闹钟B(ALARM_B)。通过RTC_CR寄存器的ALRAE和ALRBE位置1来使能闹钟。当亚秒、秒、分、小时、日期分别与闹钟寄存器RTC_ALRMASSR/RTC_ALRMAR和RTC_ALRMBSSR/RTC_ALRMBR中的值匹配时,则可以产生闹钟(需要适当配置)。本章我们将利用闹钟A产生闹铃,即设置RTC_ALRMASSR和RTC_ALRMAR即可。
⑤周期性自动唤醒
STM32H750的RTC不带秒钟中断了,但是多了一个周期性自动唤醒功能。周期性唤醒功能,由一个16位可编程自动重载递减计数器(RTC_WUTR)生成,可用于周期性中断/唤醒。
我们可以通过RTC_CR寄存器中的WUTE位设置使能此唤醒功能。
唤醒定时器的时钟输入可以是:2、4、8或16分频的RTC时钟(RTCCLK),也可以是ck_spre时钟(一般为1Hz)。
当选择RTCCLK(假定LSE是:32.768 kHz)作为输入时钟时,可配置的唤醒中断周期介于 122us(因为RTCCLK/2时,RTC_WUTR不能设置为0)和32 s之间,分辨率最低为:61us。
当选择ck_spre(1Hz)作为输入时钟时,可得到的唤醒时间为 1s到36h左右,分辨率为1 秒。并且这个1s~36h的可编程时间范围分为两部分:
当WUCKSEL[2:1]=10时为:1s到18h。
当WUCKSEL[2:1]=11时约为:18h到36h。
在后一种情况下,会将2^16添加到16位计数器当前值(即扩展到17位,相当于最高位用WUCKSEL [1]代替)。
初始化完成后,定时器开始递减计数。在低功耗模式下使能唤醒功能时,递减计数保持有效。此外,当计数器计数到0时,RTC_ISR寄存器的WUTF标志会置1,并且唤醒寄存器会使用其重载值(RTC_WUTR寄存器值)动重载,之后必须用软件清零WUTF标志。
通过将 RTC_CR寄存器中的WUTIE位置1来使能周期性唤醒中断时,可以使STM32H750退出低功耗模式。系统复位以及低功耗模式(睡眠、停机和待机)对唤醒定时器没有任何影响,它仍然可以正常工作,故唤醒定时器,可以用于周期性唤醒STM32H750。
27.1.2 RTC寄存器
接下来,我们介绍本实验我们要用到的RTC寄存器。
RTC时间寄存器(RTC_TR)
RTC时间寄存器描述如图27.1.2.1所示:
第二十七章
图27.1.2.1 RTC_TR寄存器

该寄存器是RTC的时间寄存器,可读可写,对该寄存器写,可以设置时间,对该寄存器读,可以获取当前的时间,此外该寄存器受到寄存器写保护,通过RTC写保护寄存器(RTC_WPR)设置,后面会讲解到RTC_WPR寄存器。需要注意的是:本寄存器存储的数据都是BCD格式的,读取之后需要进行转换,方可得到十进制的时分秒等数据。
RTC日期寄存器(RTC_DR)
RTC日期寄存器描述如图27.1.2.2所示:
第二十七章
图27.1.2.2 RTC_DR寄存器

该寄存器是RTC的日期寄存器,可读可写,对该寄存器写,可以设置日期,对该寄存器读,可以获取当前的日期,同样该寄存器也受到寄存器写保护,存储的数据也都是BCD格式的。
RTC亚秒寄存器(RTC_SSR)
RTC亚秒寄存器描述如图27.1.2.3所示:
第二十七章
图27.1.2.3 RTC_SSR寄存器

该寄存器可用于获取更加精确的RTC时间。不过,在本章没有用到,如果需要精确时间的地方,大家可以使用该寄存器。
RTC控制寄存器(RTC_CR)
RTC控制寄存器描述如图27.1.2.4所示:
第二十七章
图27.1.2.4 RTC_CR寄存器

该寄存器重点介绍几个要用到的位:WUTIE是唤醒定时器中断使能位,ALRAIE是闹钟A中断使能位,本章用到这两个使能位,都设置为1即可。WUTE和ALRAE分别是唤醒定时器和闹钟A使能位,同样都设置为1,开启。FMT为小时格式选择位,我们设置为0,选择24小时制。WUCKSEL[2:0],用于唤醒时钟选择,这个前面已经有介绍了,我们这里就不多说了。
RTC初始化和状态寄存器(RTC_ISR)
RTC初始化和状态寄存器描述如图27.1.2.5所示:
第二十七章
图27.1.2.5 RTC_ISR寄存器

该寄存器中,WUTF、ALRBF和ALRAF,分别是唤醒定时器、闹钟B和闹钟A的中断标志位,当对应事件产生时,这些标志位被置1,如果设置了中断,则会进入中断服务函数,这些位通过软件写0清除。
INIT为初始化模式控制位,要初始化RTC时,必须先设置INIT=1。
INITF为初始化标志位,当设置INIT为1以后,要等待INITF为1,才可以更新时间、日期和预分频寄存器等。
RSF位为寄存器同步标志,仅在该位为1时,表示日历影子寄存器已同步,可以正确读取RTC_TR/RTC_TR寄存器的值了。
WUTWF、ALRBWF和ALRAWF分别是唤醒定时器、闹钟B和闹钟A的写标志,只有在这些位为1的时候,才可以更新对应的内容。比如:要设置闹钟A的ALRMAR和ALRMASSR,则必须先等待ALRAWF为1,才可以设置。
RTC预分频寄存器(RTC_PRER)
RTC预分频寄存器描述如图27.1.2.6所示:
第二十七章
图27.1.2.6 RTC_PRER寄存器

该寄存器用于RTC的分频,我们在之前也有讲过,这里就不多说了。该寄存器的配置,必须在初始化模式(INITF=1)下,才可以进行。
RTC唤醒寄存器(RTC_WUTR)
RTC唤醒寄存器描述如图27.1.2.7所示:
第二十七章
图27.1.2.7 RTC_WUTR寄存器

该寄存器用于设置自动唤醒重装载值,可用于设置唤醒周期。该寄存器的配置,必须等待RTC_ISR的WUTWF为1才可以进行。
RTC闹钟A寄存器(RTC_ALRMAR)
RTC闹钟A寄存器描述如图27.1.2.8所示:
第二十七章
图27.1.2.8 RTC_WUTR寄存器

该寄存器用于设置闹铃A,当WDSEL选择1时,使用星期制闹铃,本章我们选择星期制闹铃。该寄存器的配置,必须等待RTC_ISR的ALRAWF为1才可以进行。另外,还有RTC_ALRMASSR寄存器,该寄存器我们这里就不再介绍了,大家参考手册。
RTC写保护寄存器(RTC_WPR)
        RTC写保护寄存器:RTC_WPR,该寄存器比较简单,低八位有效。上电后,所有RTC寄存器都受到写保护(RTC_ISR[13:8]、RTC_TAFCR和RTC_BKPxR除外),必须依次写入:0XCA、0X53两关键字到RTC_WPR寄存器,才可以解锁。写一个错误的关键字将再次激活RTC的寄存器写保护。
RTC备份寄存器(RTC_BKPxR)
RTC备份寄存器描述如图27.1.2.9所示:
第二十七章
图27.1.2.9 RTC_BKPxR寄存器

该寄存器组总共有32个,每个寄存器是32位的,可以存储128个字节的用户数据,这些寄存器在备份域中实现,可在VDD电源关闭时通过VBAT保持上电状态。备份寄存器不会在系统复位或电源复位时复位,也不会在MCU从待机模式唤醒时复位。
复位后,对RTC和RTC备份寄存器的写访问被禁止,执行以下操作可以使能对RTC及RTC备份寄存器的写访问:
1)电源控制寄存器(PWR_CR)的DBP位来使能对RTC及RTC备份寄存器的访问。
2)往RTC_WPR写入0XCA、0X53解锁序列(先写0XCA,再写0X53)。
我们可以用BKP来存储一些重要的数据,相当于一个EEPROM,不过这个EEPROM并不是真正的EEPROM,而是需要电池来维持它的数据。
备份区域控制(RCC_BDCR)
备份区域控制寄存器描述如图27.1.2.10所示:
图27.1.2.10 RCC_BDCR寄存器

RTC的时钟源选择及使能设置都是通过这个寄存器来实现的,所以我们在RTC操作之前先要通过这个寄存器选择RTC的时钟源,然后才能开始其他的操作。
27.2 硬件设计
1. 例程功能
本实验通过LCD显示RTC时间,并可以通过usmart设置RTC时间,从而调节时间,或设置RTC闹钟,还可以写入或者读取RTC后备区域SRAM。LED1每两秒闪烁一次,表示进入WAKE UP中断。LED0闪烁,提示程序运行。
2. 硬件资源
1)RGB灯
    RED : LED0 - PB4
GREEN : LED1 - PE6
2)串口1(PA9/PA10连接在板载USB转串口芯片CH340上面)
3)RTC(实时时钟)
4)正点原子2.8/3.5/4.3/7寸TFTLCD模块(仅限MCU屏,16位8080并口驱动)
3. 原理图
RTC属于STM32H750内部资源,通过软件设置好就可以了。不过RTC不能断电,否则数据就丢失了,我们如果想让时间在断电后还可以继续走,那么必须确保开发板的电池有电。
27.3 程序设计
27.3.1 RTC的HAL库驱动
RTC在HAL库中的驱动代码在stm32h7xx_hal_rtc.c文件(及其头文件)中。下面介绍几个重要的RTC函数,其他没有介绍的请看源码。
1. HAL_RTC_Init函数
RTC的初始化函数,其声明如下:
HAL_StatusTypeDef HAL_RTC_Init(RTC_HandleTypeDef *hrtc);
函数描述:
用于初始化RTC。
函数形参:
形参1是RTC_HandleTypeDef结构体类型指针变量,其定义如下:
typedef struct
{
  RTC_TypeDef                    *Instance;         /* 寄存器基地址 */
  RTC_InitTypeDef               Init;               /* RTC配置结构体 */
  HAL_LockTypeDef               Lock;               /* RTC锁定对象 */
  __IO HAL_RTCStateTypeDef    State;              /* RTC设备访问状态 */
}RTC_HandleTypeDef;
1)Instance:指向RTC寄存器基地址。
2)Init:是真正的RTC初始化结构体,其结构体类型RTC_InitTypeDef定义如下: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HourFormat;               /* 小时格式 */
  uint32_t AsynchPrediv;             /* 异步预分频系数 */
  uint32_t SynchPrediv;              /* 同步预分频系数 */
  uint32_t OutPut;                    /* 选择连接到RTC_ALARM输出的标志 */
uint32_t OutPutRemap;              /* 指定RTC输出的映射 */
  uint32_t OutPutPolarity;          /* 设置RTC_ALARM的输出极性 */
  uint32_t OutPutType;               /* 设置RTC_ALARM的输出类型为开漏输出还是推挽输出 */
}RTC_InitTypeDef;
HourFormat用来设置小时格式,可以是12小时制或者24小时制,这两个选项的宏定义分别为RTC_HOURFORMAT_12和RTC_HOURFORMAT_24。
AsynchPrediv用来设置RTC的异步预分频系数,也就是设置RTC_PRER寄存器的PREDIV_A相关位,因为异步预分频系数是7位,所以最大值为0x7F,不能超过这个值。
SynchPrediv用来设置RTC的同步预分频系数,也就是设置RTC_PRER寄存器的PREDIV_S相关位,因为同步预分频系数也是15位,所以最大值为0x7FFF,不能超过这个值。
OutPut用来选择要连接到RTC_ALARM输出的标志,取值为:RTC_OUTPUT_DISABLE(禁止输出),RTC_OUTPUT_ALARMA(使能闹钟A输出),RTC_OUTPUT_ALARMB(使能闹钟B输出)和RTC_OUTPUT_WAKEUP(使能唤醒输出)。
OutPutRemap用于设置指定RTC输出的映射,即配置RTC_OR寄存器。
OutPutPolarity用来设置RTC_ALARM的输出极性,与Output成员变量配合使用,取值为RTC_OUTPUT_POLARITY_HIGH(高电平)或RTC_OUTPUT_POLARITY_LOW(低电平)。
OutPutType用来设置RTC_ALARM的输出类型为开漏输出(RTC_OUTPUT_TYPE_ OPENDRAIN)还是推挽输出(RTC_OUTPUT_TYPE_PUSHPULL),与成员变量OutPut和OutPutPolarity配合使用。
3)Lock:用于配置锁状态。
4)State:RTC设备访问状态。
函数返回值:
HAL_StatusTypeDef枚举类型的值。
2. HAL_RTC_SetTime函数
HAL_RTC_SetTime是设置RTC的时间函数。其声明如下:
HAL_StatusTypeDef HAL_RTC_SetTime(RTC_HandleTypeDef *hrtc,
RTC_TimeTypeDef *sTime, uint32_t Format);
函数描述:
该函数用于设置RTC的时间,即设置时间寄存器RTC_TR的相关位的值。
函数形参:
形参1是RTC_HandleTypeDef结构体类型指针变量,即RTC的句柄。
形参2是RTC_TimeTypeDef结构体类型指针变量,定义如下: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Hours;
  uint8_t Minutes;
  uint8_t Seconds;
  uint8_t TimeFormat;
  uint32_t SubSeconds;
  uint32_t SecondFraction;
  uint32_t DayLightSaving;
  uint32_t StoreOperation;
}RTC_TimeTypeDef;
前面四个成员变量就比较好理解了,分别用来设置RTC时间参数的小时,分钟,秒钟,以及AM/PM符号,大家参考前面讲解的RTC_TR的位描述即可。SubSeconds用来读取保存亚秒寄存器 RTC_SSR的值,SecondFraction用来读取保存同步预分频系数 的值,也就是RTC_PRER的位0~14,DayLightSaving用来设置日历时间增加1小时,减少1小时,还是不变。StoreOperation用户可对此变量设置以记录是否已对夏令时进行更改。
形参3是uint32_t类型变量,用来设置输入的时间格式为BIN格式还是BCD格式,可选值为RTC_FORMAT_BIN或者RTC_FORMAT_BCD。
函数返回值:
HAL_StatusTypeDef枚举类型的值。
3. HAL_RTC_SetDate函数
HAL_RTC_SetDate是设置RTC的日期函数。其声明如下:
HAL_StatusTypeDef HAL_RTC_SetDate(RTC_HandleTypeDef *hrtc,
RTC_DateTypeDef *sDate, uint32_t Format);
函数描述:
该函数用于设置RTC的日期,即设置日期寄存器RTC_DR的相关位的值。
函数形参:
形参1是RTC_HandleTypeDef结构体类型指针变量,即RTC的句柄。
形参2是RTC_DateTypeDef结构体类型指针变量,定义如下: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WeekDay;          /* 星期 */
  uint8_t Month;            /* 月份 */
  uint8_t Date;             /* 日期 */
  uint8_t Year;             /* 年份 */
}RTC_DateTypeDef;
结构体一共四个成员变量,这四个成员变量分别对应星期、月份、日期和年份,对应的是RTC_DR寄存器。
形参3是uint32_t类型变量,用来设置输入的时间格式为BIN格式还是BCD格式,可选值为RTC_FORMAT_BIN或者RTC_FORMAT_BCD。
函数返回值:
HAL_StatusTypeDef枚举类型的值。
4. HAL_RTC_GetTime函数
HAL_RTC_GetTime是获取当前RTC时间函数。其声明如下:
HAL_StatusTypeDef HAL_RTC_GetTime(RTC_HandleTypeDef *hrtc,
RTC_TimeTypeDef *sTime, uint32_t Format);
函数描述:
该函数用于获取当前RTC时间,即读时间寄存器RTC_TR的相关位的值。
函数形参:
形参1是RTC_HandleTypeDef结构体类型指针变量,即RTC的句柄。
形参2是RTC_TimeTypeDef结构体类型指针变量,对应的是RTC_TR寄存器。
形参3是uint32_t类型变量,用来设置获取的时间格式为BIN格式还是BCD格式,可选值为RTC_FORMAT_BIN或者RTC_FORMAT_BCD。
函数返回值:
HAL_StatusTypeDef枚举类型的值。
5. HAL_RTC_SetDate函数
HAL_RTC_SetDate是获取当前RTC日期函数。其声明如下:
HAL_StatusTypeDef HAL_RTC_SetDate (RTC_HandleTypeDef *hrtc,
RTC_DateTypeDef *sDate, uint32_t Format);
函数描述:
该函数用于获取当前RTC日期,即读时间寄存器RTC_DR的相关位的值。
函数形参:
形参1是RTC_HandleTypeDef结构体类型指针变量,即RTC的句柄。
形参2是RTC_DateTypeDef结构体类型指针变量,对应的是RTC_DR寄存器。
形参3是uint32_t类型变量,用来设置获取的时间格式为BIN格式还是BCD格式,可选值为RTC_FORMAT_BIN或者RTC_FORMAT_BCD。
函数返回值:
HAL_StatusTypeDef枚举类型的值。
6. HAL_RTC_SetAlarm_IT函数
HAL_RTC_SetAlarm_IT是设置闹钟并开启闹钟中断的函数。其声明如下:
HAL_StatusTypeDef HAL_RTC_SetAlarm_IT(RTC_HandleTypeDef *hrtc,
RTC_AlarmTypeDef *sAlarm, uint32_t Format);
函数描述:
该函数用于设置闹钟并开启闹钟中断。
函数形参:
形参1是RTC_HandleTypeDef结构体类型指针变量,即RTC的句柄。
形参2是RTC_AlarmTypeDef结构体类型指针变量。
形参3是uint32_t类型变量,用来设置获取的时间格式为BIN格式还是BCD格式,可选值为RTC_FORMAT_BIN或者RTC_FORMAT_BCD。
重点介绍RTC_AlarmTypeDef 结构体指针类型,结构体定义如下:
typedef struct
{
  RTC_TimeTypeDef AlarmTime;
  uint32_t AlarmMask;
  uint32_t AlarmSubSecondMask;
  uint32_t AlarmDateWeekDaySel;
  uint8_t AlarmDateWeekDay;
  uint32_t Alarm;
}RTC_AlarmTypeDef;
AlarmTime用来设置闹钟时间,是RTC_TimeTypeDef结构体类型,该结构体前面我们已经讲解过各个成员变量含义。
AlarmMask用来设置闹钟时间掩码,也就是在我们第一个参数设置的时间中(包括后面参数RTC_AlarmDateWeekDay设置的星期几/哪一天),哪些是无关的。 比如我们设置闹钟时间为每天的10点10分10秒,那么我们可以选择值RTC_AlarmMask_DateWeekDay,也就是我们不关心是星期几/每月哪一天。这里我们选择为RTC_AlarmMask_None,也就是精确匹配时间,所有的时分秒以及星期几/(或者每月哪一天)都要精确匹配。
AlarmSubSecondMask和AlarmMask作用类似,只不过该变量是用来设置亚秒的。
AlarmDateWeekDaySel用来选择是闹钟是按日期还是按星期。比如我们选择RTC_AlarmDateWeekDaySel_WeekDay那么闹钟就是按星期。如果我们选择RTC_AlarmDateWeekDaySel_Date那么闹钟就是按日期。这与后面第四个参数是有关联的,我们在后面第四个参数讲解。
AlarmDateWeekDay用来设置闹钟的日期或者星期几。比如我们第三个参数RTC_AlarmDateWeekDaySel设置了值为RTC_AlarmDateWeekDaySel_WeekDay,也就是按星期,那么参数RTC_AlarmDateWeekDay的取值范围就为星期一到星期天,也就是RTC_Weekday_Monday到RTC_Weekday_Sunday。如果第三个参数RTC_AlarmDateWeekDaySel设置值为RTC_AlarmDateWeekDaySel_Date,那么它的取值范围就为日期值,0~31。
Alarm用来设置是闹钟A还是闹钟B,这个很好理解。
函数返回值:
HAL_StatusTypeDef枚举类型的值。
RTC配置步骤
1)使能RTC时钟,并使能RTC及RTC后备寄存器写访问
复位后,后备区域存在写保护,RTC属于后备区域,所以我们需要取消后备区域写保护。同时,我们需要使能RTC时钟,通过RCC_APB4ENR寄存器中的RTCAPBEN位设置。而取消后备区域写保护则是通过PWR_CR1寄存器中的DBP位去设置。HAL库设置方法为:
__HAL_RCC_RTC_CLK_ENABLE();  /* 使能RTC时钟 */
HAL_PWR_EnableBkUpAccess();  /* 取消备份区域写保护 */
2)开启外部低速振荡器LSE,选择RTC时钟,并使能
调用HAL_RCC_OscConfig函数配置开启LSE。
调用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函数选择RTC时钟源。
使能RTC函数为:__HAL_RCC_RTC_ENABLE。
3)初始化RTC,设置RTC的分频,以及配置RTC参数
在HAL中,通过HAL_RTC_Init函数配置RTC分频系数,以及RTC的工作参数。
注意:该函数会调用:HAL_RTC_MspInit函数来完成对RTC的底层初始化,包括:RTC时钟使能、时钟源选择等。
4)设置RTC的时间
调用HAL_RTC_SetTime函数设置RTC时间,该函数实际设置时间寄存器RTC_TR的相关位的值。
5)设置RTC的日期
调用HAL_RTC_SetDate函数设置RTC的日期,该函数实际设置日期寄存器RTC_DR的相关位的值。
6)获取RTC当前日期和时间
调用HAL_RTC_GetTime函数获取当前RTC时间,该函数实际读取RTC_TR寄存器,然后将值存放到相应的结构体中。
调用HAL_RTC_GetDate函数获取当前RTC日期,该函数实际读取RTC_DR寄存器,然后将值存放到相应的结构体中。
通过以上6个步骤,我们就完成了对RTC的配置,RTC即可正常工作,而且这些操作不是每次上电都必须执行的,可以视情况而定。当然,我们还可以唤醒中断、闹钟等,这些将在后面介绍。
27.3.2 程序流程图
第二十七章
图27.3.2.1 RTC实时时钟实验程序流程图

27.3.3 程序解析
1. RTC驱动代码
这里我们只讲解核心代码,详细的源码请大家参考光盘本实验对应源码。RTC驱动源码包括两个文件:rtc.c和rtc.h。
由于篇幅所限,rtc.c中的代码,我们不全部贴出了,只针对几个重要的函数进行介绍。
rtc.h头文件只有函数的声明,下面我们直接介绍rtc.c的程序,先看RTC的初始化函数,其定义如下:
/**
* @brief            RTC初始化
*   @note
*                      默认尝试使用LSE,当LSE启动失败后,切换为LSI.
*                      通过BKP寄存器0的值,可以判断RTC使用的是LSE/LSI:
*                      当BKP0==0X5050时,使用的是LSE
*                      当BKP0==0X5051时,使用的是LSI
*                      注意:切换LSI/LSE将导致时间/日期丢失,切换后需重新设置.
*
* @param             无
* @retval           0,成功
*                     1,进入初始化模式失败
*/
uint8_t rtc_init(void)
{
    /* 检查是不是第一次配置时钟 */
    uint16_t bkpflag = 0;

    g_rtc_handle.Instance = RTC;
    g_rtc_handle.Init.HourFormat = RTC_HOURFORMAT_24;        /* RTC设置为24小时格式 */
    g_rtc_handle.Init.AsynchPrediv = 0X7F;                 /* RTC异步分频系数(1~0X7F) */
    g_rtc_handle.Init.SynchPrediv = 0XFF;                 /* RTC同步分频系数(0~7FFF) */
    g_rtc_handle.Init.OutPut = RTC_OUTPUT_DISABLE;
    g_rtc_handle.Init.OutPutPolarity = RTC_OUTPUT_POLARITY_HIGH;
    g_rtc_handle.Init.OutPutType = RTC_OUTPUT_TYPE_OPENDRAIN;

    bkpflag = rtc_read_bkr(0);  /* 读取BKP0的值 */

    if (HAL_RTC_Init(&g_rtc_handle) != HAL_OK)
    {
        return 1;
    }

    if ((bkpflag != 0X5050) && (bkpflag != 0x5051))                /* 之前未初始化过 重新配置 */
    {
        rtc_set_time(23, 59, 56, RTC_HOURFORMAT12_AM);        /* 设置时间*/
        rtc_set_date(20, 1, 13, 7);                             /* 设置日期 */
    }

    return 0;
}
该函数用来初始化RTC配置以及日期和时钟,但是只在第一次的时候设置时间,以后如果重新上电/复位都不会再进行时间设置了(前提是备份电池有电)。在第一次配置的时候,我们是按照上面介绍的RTC初始化步骤调用函数HAL_RTC_Init来实现的。
我们通过读取BKP寄存器0的值来判断是否需要进行时间的设置,对BKP寄存器0的写操作是在HAL_RTC_MspInit回调函数中实现,下面会讲。第一次未对RTC进行初始化BKP寄存器0的值非0x5050非0x5051,当进行RTC初始化时,BKP寄存器0的值就是0x5050或0x5051,所以以上代码操作确保时间只会设置一次,复位时不会重新设置时间。电池正常供电时,我们设置的时间不会因复位或者断电而丢失。
读取后备寄存器的函数其实还是调用HAL库提供的函数接口,写后备寄存器函数同样也是。这两个函数如下:
uint32_t HAL_RTCEx_BKUPRead(RTC_HandleTypeDef *hrtc, uint32_t BackupRegister);
void HAL_RTCEx_BKUPWrite(RTC_HandleTypeDef *hrtc, uint32_t BackupRegister,
uint32_t Data);
这两个函数的使用方法就非常简单,分别用来读和写BKR寄存器的值。这里我们只是略微点到为止,详看例程源码。
这里设置时间和日期,分别是通过rtc_set_time和rtc_set_date函数来实现的,这两个函数实际就是调用库函数里面的HAL_RTC_SetTime函数和HAL_RTC_SetDate函数来实现,这里我们之所以要写两个这样的函数,目的是为了我们的USMART来调用,方便直接通过USMART来设置时间和日期。rtc_set_time和rtc_set_date实现十分简单,这里讲解了,详看源码。
接下来,我们用HAL_RTC_MspInit函数来编写RTC时钟配置等代码,其定义如下:
void HAL_RTC_MspInit(RTC_HandleTypeDef* hrtc)
{
    uint16_t retry = 200;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_init_handle;
    RCC_PeriphCLKInitTypeDef rcc_periphclk_init_handle;

    __HAL_RCC_RTC_CLK_ENABLE();           /* 使能RTC时钟 */
    HAL_PWR_EnableBkUpAccess();           /* 取消备份区域写保护 */
    __HAL_RCC_RTC_ENABLE();                    /* 使能RTC */

    /* 使用寄存器的方式去检测LSE是否可以正常工作 */
    RCC->BDCR |= 1 << 0;        /* 开启外部低速振荡器LSE */

    while (retry && ((RCC->BDCR & 0X02) == 0))  /* 等待LSE准备好 */
    {
        retry--;
        delay_ms(5);
    }

    if (retry == 0)                /* LSE起振失败,使用LSI */
    {   /* 选择要配置的振荡器 */
        rcc_osc_init_handle.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LSI;
        rcc_osc_init_handle.LSEState = RCC_LSI_ON;                          /* LSI状态:开启 */
        rcc_osc_init_handle.PLL.PLLState = RCC_PLL_NONE;        /* PLL无配置 */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_init_handle);

/* 选择要配置的外设 RTC */
        rcc_periphclk_init_handle.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RTC;
/* RTC时钟源选择 LSI */
        rcc_periphclk_init_handle.RTCClockSelection = RCC_RTCCLKSOURCE_LSI;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rcc_periphclk_init_handle);
        rtc_write_bkr(0, 0X5051);
    }
    else
    {
        rcc_osc_init_handle.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LSE;
        rcc_osc_init_handle.PLL.PLLState = RCC_PLL_NONE;          /* PLL不配置 */
        rcc_osc_init_handle.LSEState = RCC_LSE_ON;                /* LSE状态:开启 */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_init_handle);

        rcc_periphclk_init_handle.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RTC;
        rcc_periphclk_init_handle.RTCClockSelection = RCC_RTCCLKSOURCE_LSE;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rcc_periphclk_init_handle);
        rtc_write_bkr(0, 0X5050);
    }
}
接着,我们介绍一下rtc_set_alarma函数,其定义如下:
/**
* @breif              设置闹钟时间(按星期闹铃,24小时制)
* @param               week        : 星期几(1~7)
* @param               hour,min,sec: 小时,分钟,秒钟
* @retval              无
*/
void rtc_set_alarma(uint8_t week, uint8_t hour, uint8_t min, uint8_t sec)
{
    RTC_AlarmTypeDef rtc_alarm_handle;

    rtc_alarm_handle.AlarmTime.Hours = hour;                        /* 小时 */
    rtc_alarm_handle.AlarmTime.Minutes = min;                   /* 分钟 */
    rtc_alarm_handle.AlarmTime.Seconds = sec;                   /* 秒 */
    rtc_alarm_handle.AlarmTime.SubSeconds = 0;
    rtc_alarm_handle.AlarmTime.TimeFormat = RTC_HOURFORMAT12_AM;

    rtc_alarm_handle.AlarmMask = RTC_ALARMMASK_NONE;         /* 精确匹配星期,时分秒 */
    rtc_alarm_handle.AlarmSubSecondMask = RTC_ALARMSUBSECONDMASK_NONE;
    /* 按星期 */
rtc_alarm_handle.AlarmDateWeekDaySel=RTC_ALARMDATEWEEKDAYSEL_WEEKDAY;
    rtc_alarm_handle.AlarmDateWeekDay = week;                       /* 星期 */
    rtc_alarm_handle.Alarm = RTC_ALARM_A;                            /* 闹钟A */
    HAL_RTC_SetAlarm_IT(&g_rtc_handle, &rtc_alarm_handle, RTC_FORMAT_BIN);

    HAL_NVIC_SetPriority(RTC_Alarm_IRQn, 1, 2);   /* 抢占优先级1,子优先级2 */
    HAL_NVIC_EnableIRQ(RTC_Alarm_IRQn);
}
        该函数用于设置闹钟A,也就是设置ALRMAR和ALRMASSR寄存器的值,来设置闹钟时间,这里使用HAL库的HAL_RTC_SetAlarm_IT函数来初始化闹钟相关寄存器,前面已经介绍过这个函数,请回顾。
调用函数rtc_set_wakeup设置闹钟A的参数之后,最后,开启闹钟A中断(连接在外部中断线17),并设置中断分组。当RTC的时间和闹钟A设置的时间完全匹配时,将产生闹钟中断。
接着,我们介绍一下rtc_set_wakeup函数,该函数代码如下:
/**
* @breif             周期性唤醒定时器设置
* @param               wksel
*   @arg               RTC_WAKEUPCLOCK_RTCCLK_DIV16              ((uint32_t)0x00000000)
*   @arg               RTC_WAKEUPCLOCK_RTCCLK_DIV8               ((uint32_t)0x00000001)
*   @arg               RTC_WAKEUPCLOCK_RTCCLK_DIV4                ((uint32_t)0x00000002)
*   @arg               RTC_WAKEUPCLOCK_RTCCLK_DIV2               ((uint32_t)0x00000003)
*   @arg               RTC_WAKEUPCLOCK_CK_SPRE_16BITS            ((uint32_t)0x00000004)
*   @arg               RTC_WAKEUPCLOCK_CK_SPRE_17BITS            ((uint32_t)0x00000006)
* @note                000,RTC/16;001,RTC/8;010,RTC/4;011,RTC/2;
* @note                注意:RTC就是RTC的时钟频率,即RTCCLK!
* @param               cnt: 自动重装载值.减到0,产生中断.
* @retval              无
*/
void rtc_set_wakeup(uint8_t wksel, uint16_t cnt)
{
/* 清除RTC WAKE UP的标志 */
    __HAL_RTC_WAKEUPTIMER_CLEAR_FLAG(&g_rtc_handle, RTC_FLAG_WUTF);
    HAL_RTCEx_SetWakeUpTimer_IT(&g_rtc_handle, cnt, wksel);/* 设置重装载值和时钟 */
    HAL_NVIC_SetPriority(RTC_WKUP_IRQn, 2, 2);  /* 抢占优先级2,子优先级2 */
    HAL_NVIC_EnableIRQ(RTC_WKUP_IRQn);
}
该函数用于设置RTC周期性唤醒定时器,实现周期性唤醒中断,连接在外部中断线19。该函数调用的是HAL库函数HAL_RTCEx_SetWakeUpTimer_IT实现的。
有了中断设置函数,就必定有中断服务函数,同时HAL库会开放中断处理回调函数。接下来看这两个中断的中断服务函数和中断处理回调函数,代码如下:
/**
* @breif             RTC闹钟中断服务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RTC_Alarm_IRQHandler(void)
{
    HAL_RTC_AlarmIRQHandler(&g_rtc_handle);
}

/**
* @breif             RTC闹钟A中断处理回调函数
* @param              hrtc:RTC句柄
* @retval             无
*/
void HAL_RTC_AlarmAEventCallback(RTC_HandleTypeDef *hrtc)
{
    printf("ALARM A!\r\n");
}

/**
* @breif             RTC WAKE UP中断服务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RTC_WKUP_IRQHandler(void)
{
    HAL_RTCEx_WakeUpTimerIRQHandler(&g_rtc_handle);
}

/**
* @breif             RTC WAKE UP中断处理处理回调函数
* @param              hrtc:RTC句柄
* @retval             无
*/
void HAL_RTCEx_WakeUpTimerEventCallback(RTC_HandleTypeDef *hrtc)
{
    LED1_TOGGLE();
}
其中,RTC_Alarm_IRQHandler函数用于闹钟中断,其中断控制逻辑写在中断回调函数HAL_RTC_AlarmAEventCallback中,每当闹钟A闹铃时,会从串口打印一个字符串“ALARM A!”。RTC_WKUP_IRQHandler函数用于RTC自动唤醒定时器中断, 其中断控制逻辑写在中断回调函数HAL_RTCEx_WakeUpTimerEventCallback中,可以通过观察LED1的状态来查看RTC自动唤醒中断的情况。
rtc.c的其他程序,这里就不再介绍了,请大家直接看源码。
2. main.c代码
在main.c里面编写如下代码:
int main(void)
{
    uint8_t hour, min, sec, ampm;
    uint8_t year, month, date, week;
    uint8_t tbuf[40];
    uint8_t t = 0;
    sys_cache_enable();                            /* 打开L1-Cache */
    HAL_Init();                                      /* 初始化HAL库 */
    sys_stm32_clock_init(240, 2, 2, 4);         /* 设置时钟, 480Mhz */
    delay_init(480);                                /* 延时初始化 */
    usart_init(115200);                            /*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
    usmart_dev.init(240);                          /* 初始化USMART */
    led_init();                                      /* 初始化LED */
    mpu_memory_protection();                      /* 保护相关存储区域 */
    lcd_init();                                      /* 初始化LCD */
rtc_init();                                      /* 初始化RTC */
/* 配置WAKE UP中断,1秒钟中断一次 */
    rtc_set_wakeup(RTC_WAKEUPCLOCK_CK_SPRE_16BITS, 0);
    lcd_show_string(30, 50, 200, 16, 16, "STM32", RED);
    lcd_show_string(30, 70, 200, 16, 16, "RTC TEST", RED);
    lcd_show_string(30, 90, 200, 16, 16, "ATOM@ALIENTEK", RED);
    while (1)
    {
        t++;
        if ((t % 10) == 0)  /* 每100ms更新一次显示数据 */
        {
            rtc_get_time(&hour, &min, &sec, &m);
            sprintf((char *)tbuf, "Time:%02d:%02d:%02d", hour, min, sec);
            lcd_show_string(30, 140, 210, 16, 16, (char*)tbuf, RED);
            rtc_get_date(&year, &month, &date, &week);
            sprintf((char *)tbuf, "Date:20%02d-%02d-%02d", year, month, date);
            lcd_show_string(30, 160, 210, 16, 16, (char*)tbuf, RED);
            sprintf((char *)tbuf, "Week:%d", week);
            lcd_show_string(30, 180, 210, 16, 16, (char*)tbuf, RED);
        }
        if ((t % 20) == 0)
        {
            LED0_TOGGLE();  /* 每200ms,翻转一次LED0 */
        }
        delay_ms(10);
    }
}
我们通过RTC_Set_WakeUp(RTC_WAKEUPCLOCK_CK_SPRE_16BITS,0)设置RTC周期性自动唤醒周期为1秒钟。然后,在无限循环中每100ms读取RTC的时间和日期(一次),并显示在LCD上面。每200ms,翻转一次LED0。
为方便RTC相关函数的调用验证,在usmart_config.c里面,修改了usmart_nametab如下:
/* 函数名列表初始化(用户自己添加)
* 用户直接在这里输入要执行的函数名及其查找串
*/
struct _m_usmart_nametab usmart_nametab[] =
{
#if USMART_USE_WRFUNS == 1      /* 如果使能了读写操作 */
    (void *)read_addr, "uint32_t read_addr(uint32_t addr)",
    (void *)write_addr, "void write_addr(uint32_t addr,uint32_t val)",
#endif
    (void *)delay_ms, "void delay_ms(uint16_t nms)",
    (void *)delay_us, "void delay_us(uint32_t nus)",

    (void *)rtc_read_bkr, "uint32_t rtc_read_bkr(uint32_t bkrx)",
    (void *)rtc_write_bkr, "void rtc_write_bkr(uint32_t bkrx, uint32_t data)",
(void *)rtc_set_time, "uint8_t rtc_set_time(uint8_t hour, uint8_t min,
uint8_t sec, uint8_t ampm)",
(void *)rtc_set_date, "uint8_t rtc_set_date(uint8_t year, uint8_t month,
uint8_t date, uint8_t week)",

    (void *)rtc_set_wakeup, "void rtc_set_wakeup(uint8_t wksel, uint16_t cnt)",
(void *)rtc_get_week, "uint8_t rtc_get_week(uint16_t year, uint8_t month,
uint8_t day)",
(void *)rtc_set_alarma, "void rtc_set_alarma(uint8_t week, uint8_t hour,
uint8_t min, uint8_t sec)",
};
将RTC的一些相关函数加入了usmart,这样通过串口就可以直接设置RTC时间、日期、闹钟A和周期性唤醒等操作。 至此,RTC实时时钟的软件设计就完成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来检验一下,我们的程序是否正确。
27.4 下载验证
将程序下载到开发板后,可以看到LED0不停的闪烁,提示程序已经在运行了,同时LED1每两秒闪烁一次,说明周期性唤醒中断工作正常。然后,可以看到LCD模块开始显示时间,实际显示效果如图27.4.1所示:
第二十七章
图27.4.1 RTC实验测试

如果时间和日期不正确,可以利用上一章介绍的usmart工具,通过串口来设置,并且可以设置闹钟时间等,如图27.4.2所示:
第二十七章
图27.4.2 通过USMART设置时间和日期并测试闹钟A

按照图中编号6、7、8顺序,设置闹钟A、设置日期、设置时间。然后等待我们设置的时间到来后,串口打印ALARM A!这个字符串,证明我们的闹钟A程序正常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