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M1621D VDD VLCD电源如何接?

楼主(2022-09-09):
现有一款段码LCD屏,电源电压是4.5V

使用驱动芯片TM1621D驱动,但是系统电源是3.3V。

目前TM1621D VDD VLCD接的都是3.3V,能正常显示出来。

根据TM1621D手册上VLCD是LCD的电源,那么我将该引脚接到4.5V,而VDD接3.3V可行吗?

通信引脚也是拉上到3.3V。

注意:1.VLCD管脚的电压一定要小于VDD管脚的电压;
2. VR 电阻用于调节LCD 显示屏的显示灰度,当VDD=5V,VLCD=4V 的时候,VR 一般选取为
15KΩ(±20%)。

手册上说明VLCD管脚电压一定要小于VDD

编辑原因:增加手册上说明的注意点

网友:
不可以 VLCD电压不得高于VDD电压

网友A:
VDD:逻辑电源正
VLCD:液晶电源正,内部经过 VDD 控制的 MOS 进行切换/分配。

既然都接 3.3 可以正常工作,那为何还要纠结 4.5 呢?是对比度不够吗?

如果是对比度不够,建议 VDD=4.5,VLCD 接 可变电阻到 VDD,然后上拉、信号还用 3.3 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VDD:逻辑电源正
VLCD:液晶电源正,内部经过 VDD 控制的 MOS 进行切换/分配。

明白了,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