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工艺能否扇出STM32MP151的TFBGA257

楼主(2022-09-09):
线/线:0.09mm
线/Pad:0.127mm
Pad/Via: 0.127mm

稍微试了下就差一点点,关键这几个是DDR的引脚。

官方推荐焊盘是0.23mm,按IPC可以扩大到0.25mm也是JLC的极限了,没法做盘中孔。

网友:
这种芯片为什么要外面连接那么多东西,自己不能省心一点吗?例:SOP-8

网友:
超出了盘中孔的工艺能力

网友:
换大封装。。0.5的小bga真的要命。

网友A:
似乎应该差不多,6层以上,用0.2/0.3的盘中孔试试看。
用阻焊把焊盘限制到0.23mm即可。
不过,很多其他板厂对阻焊定义焊盘有额外要求,而JLC这边没公布过,不知会不会超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应该差不多,6层以上,用0.2/0.3的盘中孔试试看。
用阻焊把焊盘限制到0.23mm即可。
不过,很多其他板厂 ...

也想过用SMD焊盘,但所有厂家都清一色推荐NSMD焊盘,为了量产稳定性还是算了。

网友B:
嘉立创扩开窗能做到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嘉立创扩开窗能做到0

请问一下,0.4的BGA焊盘打盘中孔,过孔内径设为0.25,外径设多少合适?谢谢

网友:
那就04啊,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