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CH32F103xx的FLASH标准编程模式好慢啊!

楼主(2022-09-09):
如题。
准备做IAP升级的,测试了下标准编程模式(和STM32F1全兼容的),太慢了。慢了好多倍!
有没有遇到同样情况的?

网友:
可能和芯片架构有关。可以试试gd32e103

网友:
慢很多很多,正常的,手册上有时间说明的

网友:
是这样的。厂家也说了。flash算法不同。有提高的方法,就是改写法,不要以字节为单位,以32位批量多个一起写入就能提高,但依然慢很多。如果在运行时写还会有明显的停顿现象。这片子就这德行,他们不打算改。问过了。

网友A:
看文档,按规格书的性能,烧录速度基本和ST持平。
但想着不改代码的话,那就会慢几十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文档,按规格书的性能,烧录速度基本和ST持平。
但想着不改代码的话,那就会慢几十倍 ...

怎么改算法?按规格书擦出时间是ST的2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改算法?按规格书擦出时间是ST的2倍

手册上说明:有快速编程方法,速度和ST差不多了,但是还是能感觉到慢一点。有点小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册上说明:有快速编程方法,速度和ST差不多了,但是还是能感觉到慢一点。有点小麻烦。 ...

FLASH快速写入:对于快速写入方式,一次性写一行,一行是32个双字,一定要注意是32个双字,不能是64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