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M32F499复位电流达上百毫安,求破解

楼主(2022-09-10):
如题,缓慢上电有时屏幕光板,用了电压监控、复位芯片MAX811,手动通过MAX811复位,复位不了,费了好大劲发现TKM32F499复位脚对地短路,灌电流上百毫安,MAX811复位拉电流才一二十毫安,两个正常工作的板子这样,又焊了一个板子,仅焊上TKM32F499、电源芯片、两个退耦电容、复位芯片MAX811、手动复位按键,发现手动复位根本不行,和以前一样,TKM32F499都这样,还是我哪里错了?电路照着样板图纸抄的,其它功能正常。

楼主:
查看芯片资料,复位脚弱上拉,这个??具有POR,,集成的上电复位电路,电压低于阈值复位,缓慢上电液晶屏光板,TKM32F499手动复位正常,液晶屏不需手动复位

网友A:
一般就按评估板的电路就行了,不用加MAX811等复位芯片。在进入下载APP程序时,需要用到按下PA1+复位,这个复位是百发百中的。个中原因工师也是查好了久才发现。当时设计这个ROM程序硬件集成到芯片中时,为了尽可能省点芯片面积,没有标准库的printf函数,直接UART简单打印的,无意中正是因为这么一省,竟然不出错了。在处理字符串时,很多程序是依靠识别0来断尾的。但是内部的SDRAM太大,如果初始全部清零一次,那时间代价有点大。那么编程的时候如果默认所有缓冲都是初值为零,那就有可能出错了。严格来讲,定义一个变量,如果没赋值,不能假定它就是零,应该认为它是一个不定值。你可以处理字符串的时候注意一下上述问题,也可以不理会,不行的时候开关一下电源就行,我们也经常这么干的。这个芯片按目前搭载的功能,相对功耗比例是比较低的,用的55nm工艺,所以储能电容很小就行了,规格书上有说明,一般主电源进来,前后各一个22uF的普通电容即可。我们公司新出的板子现在都改小了,以前搞到100u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就按评估板的电路就行了,不用加MAX811等复位芯片。在进入下载APP程序时,需要用到按下PA1+复位,这个 ...

老板,我是说 实测TKM32F499复位电流上百毫安,一般的复位芯片控制不了,这是个坑吧?

网友B:
是不是因为 499芯片检测到复位输入信号后, 延时一定时间后,把复位脚变为输出脚,输出高电平,,这个输出高电平和 复位芯片的低电平打架了 ,所以电流很大?  印象中, NXP的M系列ARM芯片设计的时候 就提醒 检测到 复位信号后 ,输出低电平,保证 低电平的时间足够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因为 499芯片检测到复位输入信号后, 延时一定时间后,把复位脚变为输出脚,输出高电平,,这个输出高电平 ...

复位电流100多毫安,普通IO口推挽输出也没这么大

网友C:
忘记是NXP还是ST家的芯片不能外接推完输出的看门狗,否则内部复位的时候无法拉低RST引脚。目测有点类似。看内部复位pin的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忘记是NXP还是ST家的芯片不能外接推完输出的看门狗,否则内部复位的时候无法拉低RST引脚。目测有点类似。看 ...

对,应该就是这样了。
它的复位脚应该明确的标为双向OC输出。提醒用户外面要接复位也必须接OC类型的。
这样设计的单片机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