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极管搭了两级放大电路,如何提高放大倍数?附仿真文件

楼主(2022-09-11):
如图所示,用multisim仿真电路,希望5mv的电压能放大到矩形波,如图怎么办才能提高放大倍数?多用一个三极管组成复合管,还是再加一级放大电路?

仿真源文件:

楼主:
原先的电路里,R6是2.2M,改为200K后,放大倍数提高很多,但是还是不够。

网友A:
R10R11改小

网友B:
兄弟能仿真一下,下面这个网上找的图片电路,能实现可控硅短路保护吗,是不是短路后触发管没电压里,就保护了

网友C:
你用op不香?

网友D:
直接三极管放大倍数就几百,想要更大,需要恒流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0R11改小

R10从100K改为50K,也不行,反而小了。R11,5.6K改为1K和0R,几乎没变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op不香?

用运放的话,电流大了,价格也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三极管放大倍数就几百,想要更大,需要恒流负载

不明白恒流源负载情况。为了成本少,增加一个管子做复合管行吗,仿真反而不行,可能是我太菜了。

网友:
。。运放也有pa级的。。除非想要省钱。。

双管两级电压放大你不能同时用pnp或npn。前后管子必须互补。因为单个管子是电压放大,那么后级管子就不太好使了。

网友E:
我觉得这个电路实际搭出来能不能工作都是问题……
电压3V,C、E的电阻都是上百kΩ,你确定直流工作点合适?

5mV转成方波,还是考虑用运放或者比较器吧
而且频率如果大于1kHz,基本上就告别低成本的LM321/358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运放的话,电流大了,价格也贵了。

我知道你用大电阻是微电流电路,但是现在也有10uA的op吧,以前也碰过微电流放大,但是那个电路电压高,找不到微电流op,你的是3V就容易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这个电路实际搭出来能不能工作都是问题……
电压3V,C、E的电阻都是上百kΩ,你确定直流工作点合适? ...

是可以工作的,只是不大满足要求,倍数不够,加复合管我试验了,还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你用大电阻是微电流电路,但是现在也有10uA的op吧,以前也碰过微电流放大,但是那个电路电压高,找 ...

成本不能高了,所以试验这个线路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可以工作的,只是不大满足要求,倍数不够,加复合管我试验了,还不行 ...

你确定你搭好了这个电路实测了?

你这不是倍数够不够的问题,而是不要用线性区的分析方法去分析饱和区和截止区的行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确定你搭好了这个电路实测了?

你这不是倍数够不够的问题,而是不要用线性区的分析方法去分析饱和区和 ...

这个电路是真的,我从原理图录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能仿真一下,下面这个网上找的图片电路,能实现可控硅短路保护吗,是不是短路后触发管没电压里,就保护了

短路了触发电压也不会没有啊,抄错了吧?除非那个是自恢复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能仿真一下,下面这个网上找的图片电路,能实现可控硅短路保护吗,是不是短路后触发管没电压里,就保护了

短路触发电压也不会变小,有可能抄错了。

网友:
好好调工作点啊, 哪有RE用100k的? 先别加激励, 把直流工作点调对了再说.

VDD给高点, 直接给9V或者12V, VB就无脑用分压式偏置, 取1/3的VDD, IC就无脑取1mA, 用VB减掉0.6再除以RE
如果你用12V的VDD, VB用4V, 那VE大约3.4V, 你用3.3k的RE就是1mA了.
然后VC取1/2的VDD再稍高点, VDD用12V的话, IC=1mA, 你的RC用4.7k/5.1k/5.6k都行.

其他多余的元件一律不要, 探针能多放就多放几个, 直流工作点差不多调对了, 再给激励.

网友:
那个c4接法很奇怪啊,信号不该结地么?还有Q2的基极电压怎么从集电极过来的,不应该从电源分压么?

网友F:
你的R3,C4对于2Khz的信号,阻抗太大了。而BJT的输入阻抗是很低的,虽然你偏置在微电流,但输入阻抗估计还10K欧级别而已。
你将示波器接到Q1的BE端,交流模式,看一下还剩下多少电压?

其次你这个电路,D1原本是想作为一个偏置,提供给Q1一定的偏置吧?
但位置不对吧,不应该串联在输入信号回路中,这样变成了整流。应该串联在R8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R3,C4对于2Khz的信号,阻抗太大了。而BJT的输入阻抗是很低的,虽然你偏置在微电流,但输入阻抗估计还1 ...

感谢大神指导!

上面的电路,已经增加了一级放大,在使用了。

为什么用这个线路,因为是传承下来的,行业内都用前2级,只用2级可以,只是指标不完美,所以增加了一级。上面的参数都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