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人看一张照片,总担心他们滑动乱翻其它内容。苹果已经内置了这个功能

楼主(2022-09-11):
相信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的场景:给家人、朋友、同事看一张照片,总担心他们所有滑动乱翻,特别是相册和微信。

如果使用iPhone,该如何有效避免呢?

据博主树洞分享,只需要以下简单几步,就能保护自己的隐私,再也不担心手机借给别人了。

1、打开手机设置——辅助功能——引导式访问——打开引导式访问和辅助功能快捷键——进入密码设置——设置密码和打开面容ID。

2、打开你想锁定的页面——连按3次锁屏键——选项——关闭全部选项——照片变灰——点击开始就可以了。

首次设置之后,今后再给别人看手机,只要连按三下锁屏键,就能停留在你给他看的页面,其它任何操作都无效(不怕左右乱翻了)。

如果想关闭锁定,只需要快速按三下锁屏键,输入密码或面容ID即可。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功能适用于手机所有页面,大家不妨试试。

网友:
已经用上,第一次设置后使用非常方便

网友:
已经设置好了,很方便啊

楼主:
肯定很快有人找出,某个品牌的安卓、某个版本有这个类似的功能,然后攻击苹果抄袭。

网友:
我家小朋友最讨厌这个功能:)
因为他再也没借口玩手机了

网友:
给孩子上网课就是用这个功能

网友:
学到了!

我有时候在想,iPhone的功能,我用到了5%没。。。

网友:
成功减少社死机会

网友:
用上了,不错,还有很多功能没用上啊

网友:
苹果还可以设屏幕使用时间,就是可以设定APP的每天使用时间,到时间了直接禁用,可以控制手机瘾。

网友A:
试了一下,只可以锁定app,在相册或微信上使用还是可以乱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了一下,只可以锁定app,在相册或微信上使用还是可以乱翻的。

看楼主位的说明,可以只锁定一个页面,不允许再有其他操作的。

网友:
魅族flyme系统隐私方面做的比较独特,有机主模式,隐私模式,访客模式。机主模式时候开启隐私模式后设置选项就消失了,可以选择不同密码或者指纹打开不同模式,访客模式可以设定特定密码。所以手机有三个密码进入不同模式,特别是隐私模式开启后那是无影无踪

网友:
试了好用,一直都不知道还有这个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了一下,只可以锁定app,在相册或微信上使用还是可以乱翻的。

你操作不对,相册和微信都可以锁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操作不对,相册和微信都可以锁定的

按上面图片描述又操作了一次,反正只能锁定app,不能锁定页面,不知道是否与系统版本有关,我是ios15.6.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上面图片描述又操作了一次,反正只能锁定app,不能锁定页面,不知道是否与系统版本有关,我是ios15.6.1 ...

刚开始我也和你一样,只能锁定APP,不能锁定页面,搞了好久才搞定。
要点选项,把那三个按钮关闭,页面会变灰。如果不出现选项,则需要重新输入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上面图片描述又操作了一次,反正只能锁定app,不能锁定页面,不知道是否与系统版本有关,我是ios15.6.1 ...

顺便说一下,我的系统也是ios15.6.1

网友C:
好象有记忆的,一个APP设定一次,下次就直接进入了,不用再设选项了,没找到能修改的地方,要是换一个APP,就又选项出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象有记忆的,一个APP设定一次,下次就直接进入了,不用再设选项了,没找到能修改的地方,要是换一个APP, ...

如果没有出现选项,就再次按三下电源键,然后选择引导式访问,接着就会出现选项。

网友:
也需要完善一下,看图片的时候 锁定后手势就没办法放大缩小

网友:
这个方便,可以锁住某个页面也能锁住某个APP。